FPC座的焊接和设备

楼主(2019-02-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翻盖的,抽屉的拉掉了可以从一个好的座拿出盖子,小心装上去。

网友B:
直接换盖子,不用整个换掉

网友C:
买边带的 拿机器贴

网友D:
不是有固定耳朵吗,得用多大的力才能拽掉啊

网友E:
支持楼上的,把耳朵焊盘做大点,甚至带过孔加固

网友F:
手工焊接的话,先焊接针,再焊接固定耳朵。如果先焊接耳朵,再焊接针,会因为耳朵焊接抬高了FPC座并导致针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