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视频编码系统设计方案

楼主(2019-02-16):
基于DSP的视频编码系统设计方案

摘要:本文在对现有的基于MPEG-4的视频编码系统进行比较后,提出了基于DSP的视频编码系统设计方案,详细介绍了该系统的组成结构,并对各模块所实现的功能做了划分。文中主要侧重于介绍该系统的硬件实现方案,对系统的电源模块、时钟模块以及复位模块等关键模块都重点介绍。此外,结合具体工程经验,还强调了该系统布局、布线特点等PCB设计技巧。
       关键词: DSP 布线 PCB MPEG-4

1 前言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视频编码系统在监控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国内市场上的视频编码系统采用专门视频编码芯片实现,其价格高、性能一般、可扩展性差,因此研制并开发基于DSP的MPEG-4实时编码系统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本文在硬件上实现了基于DSP芯片的实时编码系统平台,并在此平台基础上对DSP内部MPEG-4编码算法进行优化。

要进行远程监控,大量的视频数据需要通过网络进行传输,这就要求数据在传输之前进行压缩编码以减少数据量。从视频压缩编码技术来看,MPEG-4(Moving Pictures Experts Group)在录像存储容量、图像质量、网络传输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存储空间得到节省。在优势最明显的存储容量方面,采用MPEG-4的视音频全同步录像所需的硬盘空间约为相同图像质量的MPEG-1所需空间的1/10,此外,MPEG-4因能根据场景变化自动调整压缩方法,对静止图像、一般运动场景、剧烈活动场景均能保证图像质量不会劣化。其次,在录像清晰度方面,尽管MPEG-4瞄准的是低带宽上的音视频解决方案,但是它同样也适合CIF分辨率(352×288)或者更高清晰度(768×576,640×480)的视频压缩。并且,在网络传输方面,由于中国实际应用场合的网络环境还不能和国外相比,如何在如此低的带宽上传输视频,正是MPEG-4大显身手的地方。目前在低带宽上传输活动视频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H.263标准,尽管H.263也有较高的压缩比,但是图像质量要差于MPEG-4。在纠错能力上,当网络进行传输有误码或丢包现象时,MPEG-4受到的影响很小,并且能够很快恢复。例如在误码达到1%时,MPEG-1已无法播放,而MPEG-4只会有轻微的边缘模糊。

     2 基于DSP的MPEG-4编码器
       在现有的视频编解码系统中,人们一般采用三种方式来实现压缩算法:其一是纯硬件方式;其二是基于PC机的软件方式;其三是基于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的软件实现方式。其中基于PC机的软件方式是完全基于普通桌面PC机处理器,压缩速度受限,在实时性要求高的视频编解码系统中难以实现一些较为复杂的算法,从而造成图像质量差、时延大。而采用专用芯片设计的视频编码芯片,其往往又是价格高、性能有限、可扩展性差。而利用DSP的高速信号处理能力设计视频编码芯片往往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尤其是近几年通用DSP性能的不断提高,而价格的逐步降低,致使以DSP为核心加上适当的外围部件所形成的视频编码系统将成为主流。
由于MPEG-4的编码系统主要应用于下列场合:银行集中监控、证券集中监控、企业消防集中监控、市内交通和高速公路集中监控、小区和楼宇安防、医院安防和监控、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电视电话会议等。因此,本文所设计的MPEG-4编码系统主要需具备如下功能:
 4路模拟视频输入,4路模拟音频输入
 模拟视、音频信号的A/D变换,数据采样率可以编程设置
 编码后每路数据的实时硬盘存储
 画面合成,通过一个BNC模拟视频输出接口可以输出1路、4路图像画面,提供实时监看功能
 完备的备份方案,提供以太网口数据备份功能

图 一 :MPEG-4编码系统的模块框图

此模块框图包含了视频decoder和音频A/D模块、视音频压缩模块、嵌入式处理器模块、硬盘IDE接口模块、网络接口模块等模块。四路模拟的视音频信号通过摄像头进入视频decoder及音频A/D模块,产生四路的数字视频及数字音频信号,这些数字信号进入到DSP芯片中,经过该DSP芯片的MPEG-4编码,生成视频及音频的数字压缩信号,其中DSP选用TMS320DM642。这些信号由CPU控制通过PCI口传送到硬盘IDE接口模块,存储于硬盘,也可以通过网络接口模块传输到网络上。

     3 硬件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设计是系统设计的基础,本文主要从系统电源设计、时钟设计、DSP模式设置这四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展开描述。
编码板上一共有四种电源:3.3V,5V,1.4V,1.8V,其中1.8V用于视频A/D采样芯片,1.4V用于TMS320DM642芯片的内核电压。由于编码板上1.8V总功耗有1.5W,普通三端变电源方案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电流要求,所以需要寻找更高电流流量的变电压方案。通过比较和实验,最终选用开关电源方案——采用RT9202变电压设计。RT9202是RICHTEK公司的直流电压转换器,输入电压是5V。1.4V的变电压方案和1.8V一样,只是在输出端的调配电阻阻值不同,出来的电压值就不同。

系统的时钟设计分成四个部分:
(1)视频A/D芯片输入时钟设计,视频A/D芯片需要14MHz的时钟输入,我们采用14M的晶振作为输入的时钟源。由于要供四路的A/D芯片时钟输入,如果把时钟直接分成四路,时钟驱动电流不够;所以我们在输入到A/D芯片前增加了一个时钟驱动芯片ICS551,产生四路的时钟输出。
(2)输入到TMS320DM642的视频信号的同步时钟设计,TMS320DM642的视频接口时钟信号应当由外部的视频解码芯片提供,这个接口时钟信号PCLK应当是27MHz。我们选择前端视频解码芯片时要选择能够提供这个时钟信号的产品,才能配合TMS320DM642的使用。
(3)TMS320DM642的CPU时钟设计, TMS320DM642用了一个50MHz的时钟去作为芯片的输入时钟。TMS320DM642内部有一个PLL模块,它能倍频输入的时钟。PLL倍频可以通过CLKMODE0和CLKMODE1管脚设置。表一是CLKMODE0和CLKMODE1管脚设置与TMS320DM642时钟倍频系数的关系表。在此我们选用了600Mhz的情况。
(4)TMS320DM642芯片的EMIF接口时钟输入设计,TMS320DM642芯片的EMIF接口用了一个外部的PLL设备来保证SDRAM工作在133Mhz的状态下。外部的PLL设备采用的是ICS512芯片。此芯片输入的时钟源为25Mhz的晶振,通过设置两个ICS512的S0和S1这两个输入管脚来决定EMIF的时钟频率。我们选择倍频系数是5.33。

系统的复位电路采用2级复位,第一级复位器件采用MAX704TCSA芯片,它是+5V供电的器件,完成系统的上电检测功能,使系统在上电后产生低电平复位输出;第二级复位由手动复位和看门狗复位组成。当有手动复位或看门狗复位时,会使MAX704TCSA产生一个复位输出,这个输出与CPU的JTAG口的硬件复位和软件复位相与后,产生整板级复位信号,再经74LC08与门芯片驱动输出四路输出的复位信号。

     4  PCB设计技巧
       PCB的设计过程技巧最多,工作量也是最大的。在MPEG-4编码板的设计中,难点体现在系统的布局设计、SDRAM的高速数据总线走线。
在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布局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布线的效果,因此合理的布局是PCB成功的第一步。元件的布局要求均衡,疏密有序,排列整齐。在MPEG-4编码板上,布局可以划分成两个层次:(1)根据产品外观需要,合理摆放输入和输出接口。在编码板中,有四个视频和音频输入,输出包括一个以太网口,硬盘接口。根据用户对产品外观的要求,四个视频和音频输入摆放在板子的最左边缘,以太网口和硬盘输出放在板子的最右边缘。(2)确定主要器件的摆放位置,在确定好输入和输出接口的位置后,下一步就可以摆放主要的芯片。首先视频和音频的A/D芯片必须紧靠输入视/音频口,这样可以保证模拟信号走的最短。同时,在确定好A/D芯片位置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数据走线的情况分布其它的芯片。

5  总结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原理图设计和PCB设计两方面入手,提出了基于DSP的视频编码硬件模块的设计方案,其中原理图设计从系统电源设计、复位设计、时钟设计三方面展开描述;而PCB设计从系统的布局设计、SDRAM的高速数据总线走线等难度最大的两方面进行分析设计。该视频编码模块方案具备低成本、高清晰度、高纠错率等优点,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监控、远程监视等领域。

楼主:


网友A:
MPEG-4的编码系统,我木器啊还没涉及到的,这里先跟着学习下的了

网友B:
MPEG-4(Moving Pictures Experts Group)在录像存储容量、图像质量、网络传输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网友C:
基于PC机的软件方式是完全基于普通桌面PC机处理器,压缩速度受限,在实时性要求高的视频编解码系统中难以实现一些较为复杂的算法,从而造成图像质量差、时延大。

网友D:
这一块的还没接触过的,,不是特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