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xxMC506系列单片机的不同内存款不兼容

楼主(2019-02-16):
本来是用dspic33EP64MC506这一款芯片,想升级成dspic33EP512MC506,所嵌入的电路板是没问题的,我看到这两款芯片是共用一份数据手册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替换的,当然程序调用相应的头文件肯定是修改了的,还有编程软件也修改了相应的芯片选型,但是 就是没法用512替换64,奇怪的是可以用256替换64,我就想问问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具体为什么换不了,出了什么问题,要说详细一点别人才好分析。

网友B:
到底是能替换还是不能啊,两个应该内存地址范围不同。所以你的变量大小多少也有不同才行。

网友B:
小的可以用大的替换,而大的可能不能用小的替换,因为可能无法存储你的程序和变量。

网友C:
编译不过?还是物理替换了之后, 芯片不工作?
好难猜你的遇到的问题哦

网友D:
是不是你在工程配置时候有一些内容没有修改,导致内存图出错。

网友E:
两个芯片容量好像不同

网友F:
容量不同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地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