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2019-02-16):
坡印庭定理由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出来,其反映了电磁理论满足基本的科学定律——能量守恒定律

几乎所有电磁场和电磁波实验都支持了电磁学(或电动力学)中的这个定律,现代几乎所有的相关电磁辐射测试也都基于这个定律。

楼主:
关于坡印庭矢量,我给过这么两段话:

电磁能流密度定义为:

        S=E×B/μ

其就是源自于坡印庭定理电磁行波

空间某点上的电磁能流密度不可能采用实验验证,但坡印庭定理(闭合面上的电磁能流)早已被验证。

通常,若电磁波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则可在其传播截面上测量相应的电磁能流。而由此推算出其近似的能流密度。

物理学中有许多东西是没有相应的直接实验验证的,譬如《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

近代物理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之上,第一性原理是由一组公设(类似于公理)构成。物理学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组公设之上,只要相关理论中的所有可观察物理量都可以被实验验证,那么这个物理理论就是“正确”的。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23478-2-1.html

楼主:
显然,坡印庭矢量是被定义的,但这并不影响坡印庭定理作为电磁学(或电动力学)中能量守恒定律的地位。这点,已经是个常识

楼主:
再次强调这个常识,正是因为此坛常识的缺失

网友A:
能量无法被创造或毁灭,只能迁移或转,所谓的增益,是招兵买马,招兵买马是要钱的。换。

网友B:
波印廷定理的积分形式描述的是一个封闭曲面,这个封闭曲面孤立么?怎么证明电磁理论的能量守恒?

      对于非封闭系统,只能应用功能原理。功能原理反映的是功与能的关系以及系统能量变化的原因,与能量守恒两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坡印庭矢量,我给过这么两段话:

S=E X H只能是波印廷矢量的定义。

     将 波印廷矢量等同于能流密度 就不是“定义”能做的事了。

     另外 波函数 只是不能“直接被观测”,但是能被间接实验验证。

     随便拿一个电荷和一块磁铁,他周围的电磁流密度怎么验证?尽管波印廷矢量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