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一道考试题:如何用C语言把一个单刀双掷(带关断)开关...

楼主(2019-02-16):
一道考试题:
如何用C语言把一个单刀双掷(带关断)开关,写出5个开关状态来?

第0档(K1==1 && K2==1):FLAG=0;
第1档(K1==0 && K2==1):FLAG=1;
第2档(K1==1 && K2==0):FLAG=2;
第3档(K1==0 && K2==1):原第1档:FLAG=3;
第4档(K1==1 && K2==1):原第0档:FLAG=4;

换挡过程(K1==1 && K2==1)。

请大哥哥、大姐姐们帮忙!

楼主:
很着急哦,在线等!

网友A:
可以用 if  ... else if ... else if ...  else ...
这种方式实现呀

网友B:
一个开关就三个状态啊,要么A,要么B,要么Open。
A接Vcc,B接GND,C上下拉分压一半。

你是要 双击、先后顺序、组合按键?
还是3个IO接到单刀双掷的三个脚上?还是只控制开关掷哪边?

网友C:
加边沿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你都写的差不多了,再努力一把,才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