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AltiumDesigner闪退能否恢复原PCB?

楼主(2019-02-16):
今天用AD10画板子,在放置过孔时AD10总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会走三遍进度条,但最后不幸的AD闪退了,再打开时界面恢复到之前保存的时候
,今天画的忘了保存全都没了。
想问下各位前辈们有没有什么恢复之前画的PCB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啊!

网友B:
应该是只能再画了   去工程文件夹下看看最后保存的文件,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只能再画了   去工程文件夹下看看最后保存的文件,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

在工程文件看到history文件夹中只有原理图,哎,看来只能再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工程文件看到history文件夹中只有原理图,哎,看来只能再画了。

有空没空都多按一下ctrl+s,或者FS

在理在理,多谢提醒!

网友D:
在这个目录下看看
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Altium\Altium Designer {2CC0DF0D-6E1F-49EA-9FF4-F640798EA8BB}\Recovery

不建议复制粘贴

其中:红色表示可以不一样的部分

找到最后那的Recovery里面的文件 看看文件的最后修改日期 就知道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了

可能你们电脑找不到AppData 这个文件夹
解决方法:
Win10的话 确保这两个选项处于勾选的状态

win7 win8 win8.1
请自行百度怎么显示隐藏文件夹即可

建议开启自动备份的功能或者勤按ctrl+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目录下看看
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Altium\Altium Designer {2CC0DF0D-6E1F-49EA-9FF4-F64 ...

万分感谢!教程已实测,然找到的还是起初保存时的板子,看来不幸错失。铭记教诲!

网友E:
用了几年AD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教程已实测,然找到的还是起初保存时的板子,看来不幸错失。铭记教诲! ...

设置自动保存的地方在这里 保存的路径也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