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M32F031 DMA+PWM,DMA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2-16):
(无正文)

楼主:
想用PWM 来驱动ws2812,然后试着用DMA+PWM 的方式,我看stm32有人做成功了,然后试着MM32F031这个芯片,
#define TIM2_CCR2_Address 0x40000038

void DMA_TIM2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通道2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2_CCR2_Address;           //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LED_BYTE_Buffer;                      //数据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传输方向  MtoP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TIM2_CCR2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automatically increase buffer inde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stop DMA feed after buffer size is reached
                                                                                         //不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通道优先级 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3, DMA_IT_TC, ENABLE);

}

这是我DMA 的初始化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u16 plus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打开定时器2的时钟
        //复用初始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AF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GB_PIN;                                   //TIM2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Period和TIM_Prescaler决定了周期*****=(11059200)/(arr+1)*(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装载默认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luse;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Pulse决定了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CH2预装载使能

        TIM_DMACmd(TIM2, TIM_DMA_Update|TIM_DMA_Trigger, ENABLE);
  TIM_DMACmd(TIM2, TIM_DMA_CC2, ENABLE);
        //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
}

这是PWM 的初始化

楼主:
voi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3))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3);
//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3)) ;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
        TIM_Cmd(TIM2, DISABLE);                           // disable Timer 3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6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在第一次打开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后 可以进入中断,在中断里面关闭了DMA 然后第二次在主函数中打开DMA ,怎么也进入不了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有标志位没有在中断服务里清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有标志位没有在中断服务里清理掉?

不是,后来我发现,和DMA工作模式有关,我改成循环模式之后,就能每次调用DMA的时候正常工作

网友A:
哦, 看来非循环模式, DMA 完成后需要重新初始化寄存器

网友B(2019-03-31):
楼主 我现在也用了 这种方式 发现有时候 颜色不正常,用示波器 发现 PWM 频率有时候不对

网友B: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3)) ;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