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波特率计算公式问题

楼主(2019-02-17):
在装载TH1初值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TH1=256-11059200/384/9600计算的结果是FD,keil仿真也是FD。但是,TH1=256-11059200/(384*9600)keil仿真结果却是5D,实际下载到板子上也出错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本人初学,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 16 倍分频, 不知道哪里来的 3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16 倍分频, 不知道哪里来的 384

384我是按照公式TH1=TL1=256-sysclk/12/2/16/bps合拼后等于256-sysclk/384/bps来的。本来是连除的,我只是加了括号变成256-sysclk/(384*bps)结果就不对了,连除就没事。

网友A:
难道是因为计算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