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用STM32的GPIO做电容触摸按键检测的请教

楼主(2019-02-17):
      我的应用需要在显示面板外接触摸按键板,显示板主控MCU是STM32F429,显示板与按键板之间用20-30CM的软排线连接起来的,。目前(弹簧)电容触摸按键检测是用的国产专用芯片。但发现了一个问题影响可靠性,当我的设备冒出热蒸汽以后,这枚国产芯片就down掉了,过一些时候才能恢复工作,这显然不符合我的要求。
      现在,我想直接用STM32F429来检测(弹簧)电容按键的输入,目前还没做实验。有一个问题先请教各位,在我有这个软排线的情况下,利用STM32F429的IO检测(弹簧)触摸按键会有问题吗?

       猪年第一问,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影响,可以实测一下看看。

网友B:
怕蒸汽?给用什么胶水盖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影响,可以实测一下看看。

还没测试。
我有6个按键,担心需要6个定时器,然后用到太多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蒸汽?给用什么胶水盖上试试。

胶水已经用过了。

到底还是怕热——蒸汽冷凝释放的潜热让电路板整体升高,我就打开后测量都有60多摄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测试。
我有6个按键,担心需要6个定时器,然后用到太多中断 :)

不需要那么多定时器,在一个定时器里扫描6个按键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多定时器,在一个定时器里扫描6个按键状态即可

收到,谢谢!

网友C:
用L型的CT电荷转移,比较稳定。。RC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L型的CT电荷转移,比较稳定。。RC的都不行。

谢谢回复!

网友D:
感觉可以用

网友E:
做好防抖 应该可以

网友F:
软件防抖和硬件防抖都要加上

网友G: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H: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I:
主要是防抖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防抖动的问题

谢谢。回头我多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我多试试

客气了 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