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买仪器的通病?

楼主(2019-02-17):
个人不像公司买仪器那样财大气粗,多数人难免要纠结性价比,在这一年多挑选仪器的过程中,我发现好多人的心里都是这样的,以示波器为例:

某某国产的双通道1k多,挺不错的——》2通道不如4通道的好,几百k存储有点不够用,还是5k多的好——》国产的不如国外的好,还是买个7.8k左右双通道的,带宽几十兆的吧——》几十兆带宽有点低了,起码100M,还是买个1万多外国中低端——》100M的不如200M甚至是500M带宽爽,还是换个7.8万的吧——》电容触控屏的带强大数字分析功能的好,还是买个几十万的好——》经过千挑万选,看好了,发现没有几十万预算,此时程序跳转到前面某一步,继续循环。。。

纠结这毛病多数人都是。。。

网友A:
买了USB逻辑分析仪,USB示波器,USB信号发生器,100多的山寨LCR,准备买个USB网络分析仪,无它,万用表讲究一点买了fluke 15, 也不贵,不占地方凑合玩玩

@lihui567 :买来玩的,放一个抽屉搞定,公司有高级货。。
楼上仪器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USB逻辑分析仪,USB示波器,USB信号发生器,100多的山寨LCR,准备买个USB网络分析仪,无它,万用表讲究 ...

那基本上都是玩具级的,稍不留神再把电脑接口搞烧了就亏了。

网友B:
也不至于要这样吧.  确定要求. 满足就行

网友C:
可能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俺这只有普通的电源和烧录器,烙铁,万用表,示波器都是用公司的

网友D:
看个人需求被 问题不大 国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个人需求被 问题不大 国产就行

哪一个电工,尤其是电子爱好者,都想有一台最好的示波器和频谱仪。
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汤唯,关晓彤之类的大美铝当老婆一样,说不想都是假的。

条件受限,只能将就一下。

网友E:
那些土豪,没得选择,他们只能选择最好的,很可怜。

我们的品味已经和富豪一致了,就差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基本上都是玩具级的,稍不留神再把电脑接口搞烧了就亏了。

概率不高,现在主板的USB口都有自恢复电阻,短路也不会烧,况且主板也不贵,5,600就行,高级货在家里太占地方,用公司就行,也想买个二手的网络分析仪,但不是很会挑,怕被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一个电工,尤其是电子爱好者,都想有一台最好的示波器和频谱仪。
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 ...

嗯,够自己个用就行

网友F:
我个人认为,把个音频信号接到电脑的麦克风插口上,弄个软件把录下的波形画在电脑屏幕上,单凭这么个玩意儿就能学到不少东西了。

大家用价值几千几万的示波器,都做了什么事情呢?谁能具体说一说么?

这个十几年前就有软件实现了,只能测量中低频交流信号。

网友G:
前些年太穷,买了台普源示波器,新买时用着还行,几年过去,旋钮按键各种毛病,探头的地线断线,有谁想要的,打折卖了

普源我也是旋钮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率不高,现在主板的USB口都有自恢复电阻,短路也不会烧,况且主板也不贵,5,600就行,高级货在家里太占 ...

能不买二手的,尽量不要买,宁愿买个国产新的,起码用三年是有保证的。

我家二手仪器堆积如山,关键时刻掉链子,说坏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些年太穷,买了台普源示波器,新买时用着还行,几年过去,旋钮按键各种毛病,探头的地线断线,有谁想要的 ...

浦源的旋钮可能有问题,但是断地线多是个人过渡扭折所致,不能怨人家!当然了,大品牌的高端仪器确实是皮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率不高,现在主板的USB口都有自恢复电阻,短路也不会烧,况且主板也不贵,5,600就行,高级货在家里太占 ...

你玩不玩射频微波电路?不然买网分仪没多少用。
做低频电路买个频率响应分析仪就好了!昨天某仪器销售经理说要寄个新产品给我们用用,感兴趣就关注一下。

网友H:
我基本就是先读别人的评测再买。现在最常用的几个仪器,普源 DS1054Z(+**)和优立德 UT-61E 都是读了 EEVblog 和 Ben Heck 的评测(这两个都接触过壕装备,特别是前者许多仪器厂商会借设备给他评测。)再去挑选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不买二手的,尽量不要买,宁愿买个国产新的,起码用三年是有保证的。

我家二手仪器堆积如山,关键时刻 ...

很多经典型号仪器的维修手册网上都能找到。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自己维修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玩不玩射频微波电路?不然买网分仪没多少用。
做低频电路买个频率响应分析仪就好了!昨天某仪器销售经 ...

你如果做高速数字信号也会用到网分仪的。

网友I:
慢慢买,我个人买的仪器加起来都十几万了。

网友J:
都是钱闹的

网友K:
硬件烧钱,硬件工程师的工资应该2倍软件

软件烧脑.脑子比钱重要多了.所以,软件攻城狮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硬件烧钱,硬件工程师的工资应该2倍软件

网友L:
哪有那么麻烦,目前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客户。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做流量开关、压力开关、流量计产品的,和你们接触的不一样,感觉我们接触到客户,目标都会很明确的。官网产品也能查看www.flownoike.com。所以用户体验和回头率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M:
仪器这东西,也是工具,够用就好。没必要追求高大上。

网友N:
拉不出屎来怪茅坑不高级

网友O:
现在是德在搞活动 200M带宽,1M点存储深度,不带信号发生器,约1万块,在纠结入手与否

网友P:
会这样纠结的,基本上是因为对自己认识不准确造成的。产品的频率才50M,你干嘛去选500M的示波器?100M就足够了

网友P:
仪器越高档越好,但是不一定越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会这样纠结的,基本上是因为对自己认识不准确造成的。产品的频率才50M,你干嘛去选500M的示波器?100M就足 ...

这个就和配置电脑一样,绝大多数时间可能是上网,做文档,看pdf等,有个低配就行了,但是偶尔需要跑下大型系统仿真,低配就不行了,你说此时电脑该是低配还是高配?

以信号发生器为例,绝大多时候要个单输出通道就够了,有时候需要双通道,例如差分输入,还有的时候需要三个输出通道呢,一个普通的双通道信号发生器就不够了。

示波器也是,大多数时候看输入和输出信号,双通道就够了,但是需要同时看三个或4个信号的时候也是有的,所以最好配置4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是德在搞活动 200M带宽,1M点存储深度,不带信号发生器,约1万块,在纠结入手与否 ...

是德低配细列示波器,如DSOX1000细列,是马拉西亚产的,好多零件是国产的,从拆解图片看,很寒碜。。。

网友Q:
仪器真的是一分价格一分货,之前公司更新仪器,淘汰了一批,我买了个示波器,后悔安捷伦的手持频谱仪没买,耿耿于怀。
还有大神:https://bbs.21ic.com/icview-2626282-1-1.html我发了个帖子,求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和配置电脑一样,绝大多数时间可能是上网,做文档,看pdf等,有个低配就行了,但是偶尔需要跑下大 ...

我的电脑是戴尔的OptiPlex3020,i3-4130,8G,840 EVO的SSD,这样的配置在现在应该属于低配吧。

以示波器、信号源为例,如果你一年365天有364天都只要双通道就够了,就只有那么一天可能要用一下4通道的,有必要买一个四通道的吗?如果有一台需要同时要看6个信号,那不是要买一个6通道的?

买一台好的双通道的,真要用到四通道的,拿两台一起用,自己没两台,找朋友借一台用一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电脑是戴尔的OptiPlex3020,i3-4130,8G,840 EVO的SSD,这样的配置在现在应该属于低配吧。

以示波 ...

这个电脑配置的话题,以前详细讨论过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662-1-1.html

网友R:
一定要在预算内 比如买个5K左右的 就不能超出6K  3K内的 就不能超过3K.
这和买车一样, 后面花的钱还多着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买了USB逻辑分析仪,USB示波器,USB信号发生器,100多的山寨LCR,准备买个USB网络分析仪,无它,万用表讲究 ...

我的山寨 LCR 一不小心就坏了,  电容还是电感 有电 测量了一下 就OVER了

楼主:
示波器:
RTM2000

高大威猛帅气,有男人味

网友S:
同感,也在纠结买二手的示波器还是全新国产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P:
我的电脑是戴尔的OptiPlex3020,i3-4130,8G,840 EVO的SSD,这样的配置在现在应该属于低配吧。

以示波 ...

然而二通道加二通道并不等于四通道。。。

网友U:
引用 楼主:
哪一个电工,尤其是电子爱好者,都想有一台最好的示波器和频谱仪。
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 ...

错,只想让她们当火包友,不适合当老婆~

网友V:
引用 网友P:
会这样纠结的,基本上是因为对自己认识不准确造成的。产品的频率才50M,你干嘛去选500M的示波器?100M就足 ...

错了.
比如你想测一个50M的方波.我们知道,方波是由基频的奇次倍的谐波叠加而成.
那么50M的方波是由50M 150M 250M ...(2n+1)*50M的频率叠加形成的.
要想看到方波,则带宽必须能让3次谐波比较好的表现出来.最好能到5次.
所以你拿一个100M的示波器.100M的示波器,表示频率为100M的信号,测得到的幅度只有真实值的0.7倍了.对于150M的3次谐波,它的幅度都不足0.7倍了.而对于250M的五次谐波,衰减更厉害了.
最后你看到的50M方波就变成了50M的圆角方波了.
这个不影响你判断有没有50M的频率输出,但是细节不见了,扣果你需要这些细节,那100M的示波器是不够用的.如果你只是想看看有没有时钟输出,那50M甚至20M的示波器都能凑合.

网友P:
引用 网友V:
错了.
比如你想测一个50M的方波.我们知道,方波是由基频的奇次倍的谐波叠加而成.
那么50M的方波是由50M 15 ...

唉,拜托动动你的脑子:“产品的频率才50M”,“正弦波50M”,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你真要看高次谐波,那就用频谱仪;如果你再钻点牛角尖,那就买个实时频谱

网友W:
个人觉得示波器还是是德的好,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X(2019-05-03):
突然觉得自己很low,几十块的16Mhz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就能覆盖我绝大部分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个人觉得示波器还是是德的好,就是价格有点贵。

做模拟的,这款示波器性价比最高:

我可以转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