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比较器

楼主(2019-02-17):
这两天研究了一下430的比较器,开始的时候,没有看懂是怎么一回事,在网站看这方面的博客,好像懂了,但是一到编程,就变得无从下手,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笔者还是把他弄懂了

其实这里就是看懂一幅图,两个寄存器,明白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器A的逻辑图,比价器A由4个部分组成
标号1:内部参考电压发生器,可以产生0.25V,0.50v的参考电压
标号2,:外部电压输入端,CA0对应P2.3,CA1对应P2.4
标号3:内部比较器,今天上课刚好上了比较器,也就是正输入端大于负输入端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一个1,同时产生一个中断标志位
标号4:也就是比较结果输入端

因此,一般的模版就可以出来了
1:设置内部的参考电压
2:打开外部的输入端
3:设置外部I/O的属性,也就是P2.3或者P2.4的输入属性
4:判断输出的结果

步骤一对应上个步骤的1:这时候就要熟悉寄存器了,比较器A有两个寄存器CACTL1,CACTL2
设置内部参考电压是用CACTL1:这里举一个模版例子:CACTL1 = CARSEL+CAREF1+CAON;
翻译就是,将CACTL1 = 内部参考电压在比较器的正向端输入还是反向端输入+选择是0.25V参考电压还是0.5V参考电压+打开比较器A

步骤二对应上个步骤的2
打开外部的输入端:用的是CACTL2,CACTL2=P2CAO
翻译就是,外部选择的是P2CAO也就是讲P2.3作为输入端,

步骤三:设置I/O属性
P2DIR = 0x00;//把IO设为比较器的输入端
P2SEL |=BIT3;

步骤四:比较输入输出结果:
这时候也要熟悉寄存器了,CACTL2中的最低位,也就是CAOUT,如果正向端大于负向端的话,cout变为1,这时候典型的判断语句就是
if((CACTL2|0xfe) == 0xff)//最低位如果置位为1的话,CACTL1中的最低位,也就是比较器的中断标志位也会置位
{
      进一步操作;
      中断标志置位为1
}

示例代码:将P2.3输入的电压与0.25进行比较,如果大于的话,点亮led灯,并将中断标志清除
#include<msp430x14x.h>void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ACTL1 =CARSEL +CAREF1 +CAON;  CACTL2 = P2CA0;    P2DIR = 0x00;//把IO设为比较器的输入端  P2SEL |=BIT3;  P3OUT |=BIT5;  P3DIR |=BIT5;    while(1)  {      if((CACTL2 |0xfe)==0xff)      {        P3OUT &=~BIT5;     //比较电压是否超过0。25V        CACTL1 &=0xfe;     //清除中断标志              }      else      {         P3OUT |=BIT5;      }    }}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链接地址:http://www.cnblogs.com/fengdashen/p/3408112.html

网友A:
比较器的一般用在控制电压电流的设计中

网友B:
比较器的设计还是蛮用途多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