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还是原配好!

楼主(2019-02-17):
大多数人开始使用示波器时,会想当然地根据直觉猜测,误区一)认为宽带宽的探头好,所以给自己100M示波器配个200M探头,认为性能就提高了。误区二)很多二手示波器是没有探头的,需要另配,于是误以为100M示波器随便配个100M探头就能用。

实际上,探头一般需要是原配的。

楼主:
探头的×1档用途较少,例如带宽100M的示波器,标配探头的3分贝带宽大约是十分之一,10M左右。

上图中下面红线是探头的频率响应,上面是直通时示波器的响应。

楼主:
下图是在一款100M带宽示波器上,使用4种探头测试结果:

很明显,在3分贝带宽之内,这款示波器的原配探头PP510性能最佳。

在3db带宽以外,高频探头性能占优,但是在示波器带宽100M时,相差也不过0.5dB而已。
所以在低频示波器上配高频无源探头,一般来说没什么效果,在有用频率范围之内还不如原配的低频探头性能好。

楼主:
下图是探头本身的频率响应:

比较可知,并不是探头带宽越宽越好,关键是要和示波器配套,才能发挥性能。

所以有人给自己的示波器吃补药,买个几百块钱一个品牌探头,并不一定有效果。

网友A:
手机固件,也是原生的较稳妥。

楼主:
网上流行的低端示波器探头:P6100

查看方波,补偿差不多到位。

但是频率特性是这样的:

原配探头是这样的,非常标准的10M带宽(X1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