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WINC3400芯片能不能用STM32来控制

楼主(2019-02-17):
项目要求使用这片WIFI&蓝牙双模的ATWINC3400,遇到两个问题:1、官方提供的驱动代码是该模块配合ATMEL自家MCU实现的,发现里面还封装了一个库libat_ble_api_samd21.a(我搭配的开发板是SAMD21 XPLAINED PRO),还提供了几款MCU的驱动也对应着相应的库,如下图。我想用STM32来控制,担心库里面包含了特定MCU的功能操作;
2、这个模块出厂时是否已经烧写了固件了,因为我买了一个模块ATWINC3400 XPRO回来直接插在SAMD21 XPLAINED PRO 开发板上,下好程序(下载到SAMD21)调试发现通信错误,把模块烧一次固件(下载到ATWINC3400)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有用过的朋友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不是单片机,那么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控制吧

楼主:
谢谢楼上,刚移植好。上传个工程示例
1、KEIL下编译的,由于驱动带了个.a的库文件,要把KEIL设置成GCC编译器;
虽然目前可以正常通信了,但是chip_reset()函数执行不成功,暂时注释掉原因暂时没找到;
其实主要还是换掉不同MCU的SPI收发函数而已;
2、第二个问题问了供应商,说出厂有带固件,那我的这块可能固件版本太旧的原因吧,2015年的,咸鱼买的二手,不过价格也一样贵。

网友B:
应该是只要协议对了,不会要求一定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吧

网友C:
移植是需要花功夫滴...

网友D:
说明模块里带的固件跟你这个不兼容。你烧录了个兼容的就好了

网友D:
不兼容的意思就是可能原来的固件通信格式或者协议,甚至波特率可能有某一个地方不匹配

网友E(2019-07-22):
楼主烧录的固件去哪找?我找了官网没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