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生成代码有问题?

楼主(2019-02-17):
我用mcc生成mssp1的代码貌似生成不成功哦,芯片是pic16lf18877,不知道谁能指导一下
不胜感谢。
我之前用过mcc,常规的做法还是知道的。貌似这个是个bug~

网友A:
可以帮忙看看,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B:
遇到什么问题?能不能贴一些遇到的困难的图上来?
只是说不成功,我们很难想象出来, 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的哦.

网友C:
注意看 notification输出信息,设置错误是生成不了code的

网友D:
刚试了一下,可以生成呀。MPLABIDE 5.10+XC8 2.05 + MCC 1.75

楼主:
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新建工程,选好cpu,其他什么都不加,只加上mssp1,和 2,点generate,貌似不行。。。
我升级到5.1和mcc最新版也没成功

网友E:
楼主的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试了7楼的代码,是可以修改和重新生成的,但是我自己的工程就不行。
我已经放弃这个问题的研究,不用mcc生成spi的代码了,直接手动编辑和修改初始化函数继续下去了。
另外我不知道哪里可以看mcc 生成时候的log,至少在output里面是 没有特别明显的出错提示。

楼主(2019-03-24):
人生充满无奈,过了这么久,还是回到这里
我简单说下我碰到的问题,如果有mcp的工程师看到可以帮忙研究下:
具体说来也比较简单:
就是下面这张图,其中mssp1和mssp2的引脚选择,mssp1出现了sck1,sck,mssp2没有sck2

楼主:
经过大规模惨无人道的裁剪,去掉工程中除了mssp1/2之外所有的外设,通过和7楼的比对,
发现问题大约是在芯片型号上,我选择的是lf18877,7楼是f18877,
lf18877生成mssp之后就是上图情况。
f18877生成就是7楼工程里情况。
我再验证下,有补充会继续说明====补充分割线====
好了,基本确定了,7楼工程修改cpu为lf18877也会出现和上图一样情况,。。。可能是lf18877的mssp就是这样的引脚?照理说lf和f应该不影响具体的设备逻辑啊。算了,猜测不解决问题,我去瞧瞧配电房去,啊不是,pdf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原因找到了吗?

本想绕开,结果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又回来了

网友G:
可能是两个型号对应的寄存器配置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两个型号对应的寄存器配置有区别

pic16F18877和pic16LF18877MSSP方面的寄存器有区别?你是说真的么

网友H:
测试了一下MCC配置,用LF18877确实有问题,而F18877没有问题。建议楼主用F版本的配置,调试的时候记得不要把电压设得太高即可,F和LF其实没差异,就是内部多个LDO而已,不影响软件的

网友I:
MCC在不断改进中,bug不断被修复,其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需要多给它点耐心

网友J:
摸索成功后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