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汽车CAN解码盒,CAN总线上的数据交互问题

楼主(2019-02-17):
有没有做汽车CAN解码盒的道友?我是还没弄懂汽车上各个CAN节点的数据交互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过程!
比如我现在做的就是方向盘上面的按键,导航主机换了之后,就需要接一个我们的CAN协议盒,就是解码盒,但是这个新的导航主机挂到CAN总线上之后,就需要防控和导航主机之间进行交互才能按下方控的按键,控制导航主机,比如说音量加,音量-,上一首,下一首,有做同行的道友吗?他们之间的数据交互是什么东西来的?我现在很不了解?能否赐教一下!

你好 想问下 是否可以向您请教一下 解码的问题, 我的毕业论文论文 是这个方向,我正在写 毕业论文。 方便的 话 请您 加我微信: huadongwushi

网友A:
不太清楚啊!

网友B:
每个can节点都有自己的id,每个整车厂都有不同的can通讯协议,要看通讯矩阵才能知道每个信号的定义的,或者有个can的dbc文件。你说的解码盒是canoe这个东西吗?去年接触过,已经跑路了。。

网友C:
以前就做解码盒,没你想的那么负责,不管换不换主机,方控出来的消息都一样
有CAN,有LIN,还有AD等等
解码盒就是要把这些信息对应上按键,然后通过串口告诉新的主机

网友D:
不管是按键, 还是动作控制, 转矩等指令, 都是可以通过 CAN 总线以报文传递, 你想弄清楚数据, 就需要根据 CAN 通信协议来解析报文数据的含义

网友E(2019-10-21):
如果不懂可以加VX   LDH657226657,以前就是做导航的。

网友F(2024-06-19):
你好 想问下 是否可以向您请教一下 解码的问题, 我的毕业论文论文 是这个方向,我正在写 毕业论文。 方便的 话 请您 加我微信: huadongw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