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中,while((PWM1->CNT[2]) == 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2-18):
m451中,while((PWM1->CNT[2]) == 0);是什么意思?

设置捕获?还是捕获完成?还是其它?

网友A:
        /* Wait until PWM1 channel 2 Timer start to count */
        while((PWM1->CNT[2]) == 0);
这个寄存器位是个标志位,开始计数后会变成0

网友A:
说错了,是没有计数的时候是0,当开始计数就不等待了。

网友B:
应该是楼上那种解释。

网友B:
等待开始计数。

网友B:
停止计数的时候是0,所以等待开始计数,当大于0时候就开始计数了。

网友:
貌似不用这个也可以,你可以在while里设置个计数,看看等待几个周期

网友C:
楼上解释有道理。

网友D: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等待开始计数

网友:
一旦计数就跳过去了

网友:
如果不计数那么一直就是0,就是一直在这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