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截获蓝牙通讯的应用层信息吗?

楼主(2019-02-18):
有个蓝牙玩具挺好玩,用蓝牙和手机APP通信。我想用PC代替手机,但我没有人家的通讯协议。有没办法**他的应用层内容呢?
谢谢。

网友A:
拆玩具,从玩具上的蓝牙模块读取通讯内容

网友B:
只要是通讯都能够截获,难度在**。

网友C:
买个蓝牙dongle,安装PC端软件,可以监听到蓝牙主从设备整个连接过程和连接上以后的通讯数据,但是比较大概率上会失败,多尝试几次,总会成功。连接上以后的数据,如果是明文传输的,就可以很容易分析协议内容,如果是加密传输,就没必要花心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