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便携式标签设计

楼主(2019-02-18):
射频识别(FRID)技术作为物联网的一个核心技术,因其广泛的应用性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能穿透雪、冰、雾、涂料、尘垢等条形码无法使用的恶劣环境,通过无线射频方式对目标进行自动识别和数据信息获取。其基本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主要有两种方式:

1、电感耦合(Inductive Coupling)。依据电磁感应定律,一般工作在较低频段。对于无源标签(PassiveTag,或被动标签),本身没有供电电压,标签进入磁场后,接收读卡器发出的射频信号,凭借感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来唤醒芯片使之工作,并与读卡器进行数据交换。

2、电磁后向散射耦合(Backscatter Coupling)。属于雷达原理模型,工作在较高频段。

有源标签(Active Tag,或主动标签)自主向阅读器发送某一频率的信号,阅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控制器进行数据处理。

按照发射频率的不同,IUID系统可以分为低频(135kHz以下)、高频(13.56MHz)、超高频UHF(860~960MHz)和微波(2.4GHz以上)等几大类。其中,低频和高频的系统目前应用较为广泛。而超高频和微波的识别距离远,这两种频段的RFID系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另外,有源式RFID系统的速写能力,可用于流程跟踪和监控定位等领域。

1硬件电路设计

1.1微控制器电路设计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TI)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j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它将多个不同功能的模电、数电模块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解决方案。该系列单片机在需要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仪表中应用比较广泛。

MsP430单片机的特点如下:

(1)处理能力强:16位数据处理能力;指令系统精简、功能强大;寻址方式丰富;内含大量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可以参加多种运算等。

(2)运算速度快:能在25MHz晶体的驱动下,实现指令周期达40ns.

(3)超低功耗:电源电压采用1.8~3.6V,可使其在1Ⅻz的时钟下运行时,芯片最低电流在165 uA左右,删保持模式下的最低电流只需O.1 u A;时钟系统丰富,可以在指令的控制下打开和关闭,从而实现对总体功耗的控制。另外,有五种低功耗模式(LPM0~LPM4)。

(4)片内资源丰富:如看门狗、模拟比较器、定时器、12C、SPI、硬件乘法器、液晶驱动器、10位/12位ADC、16位Σ。△ADC、DMA、实时时钟(IHc)、I/O端口和USB控制器等若干外围模块的不同组合。片内资源丰富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大大减少了外围电路的需要。

另外,MSP430系列单片机的中断源较多,可任意嵌套且使用灵活方便。当系统处于低功耗模式时,中断唤醒只需5 u s。

对于FLASH型的MSP430系列单片机,片内集成了JTAG模块和可电擦写的FLAsH存储器,用户在开发时先下载程序到FLAsH内,然后经过JTAG接口由仿真器实现对CPU仿真调试。全部JTAG接口只有很少的7根引脚。其中,除掉电源和地,有5根引脚需要与单片机相连,分别是TD0、TDl、TMS、TCK和RST。

仿真器的选择要和调试软件配合。本项目的开发采用IAR的Embedded Wbrkbench作为开发环境,并配有MSP430-JTAG仿真器,能实现如下功能:

1)程序下载;

2)断点设置;

3)现场观察与修改寄存器的值。

标签的微控制器选用MSP430F110lA,具有如下功能:5种省电模式;唤醒时间小于6 u s;16位精简指令集,125ns指令周期;16位定时器A;片上比较器;串行在线编程;lkB+128B Flash Memory和128B RAM等。

1.2射频模块

nRF2401是射频收发芯片,工作于2.4~2.5GHz,芯片内置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频率合成器、先入先出堆栈区、调制器和晶体振荡器等功能模块,工作状态通过编程进行配置。芯片功耗低,正常工作电流为18mA,以一5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仅为10.5mA,并设计有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Tel:13612949951

nRF2401适用于多种无线通信的场合,主要特点如下:

·最高数据传输速率达lMbps,可设置125个频道;

·所有工作参数通过软件设置完成;

·供电电压为1.9~3.6V,满足低功耗设计需要;

·片内设置专门的稳压电路,对电源要求不苛刻;

·可以通过软件设置达40位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输出数据;

·内置cRC纠错、检错硬件电路和协议;

·DuoCeiver技术可以同时接收两个频道的数据。

另外,由于nRF2401的内设如此丰富,所需要的外围电路很少,使用起来非常方便。QFN24引脚封装,外形尺寸只有5×5mm.nRF240lA拥有24个引脚,其详细的引脚功能可查看芯片手册。

PCB设计对射频系统的性能影响很大,所以PCB设计十分关键。在进行PCB设计时,必须考虑电磁干扰的问题,注意调整电容、电阻和电感的位置,特别要注意电容的位置。

PCB设计要点如下:

(1)一般为双层板。底层为地层,一般不放置元件;顶层的空余地方都敷铜,并尽可能多的放置通孔,这些敷铜通过通孔与底层的地相连,使顶层与底层的地能够充分接触;

(2)应尽量第一时间将高频分量滤掉,并且为了使要滤除的分量所形成的环路尽量小,天线匹配电路部分的元器件靠得越紧越好;

(3)电源滤波电容尽量靠近ⅧD引脚。

射频模块nRF2401需要大面积铺铜,且放置尽可能多的通孔。

2天线设计

由于本项目需要设计一种尺寸小、工艺简单、成本低的天线,使之能够在2.45GHz射频设备上正常使用,所以四分之一波长(根据天线原理四分之一波长,能够很好地调节阻抗匹配问题,具有较高的辐射效率)的单极天线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它与设备在同一块PCB板上被印刷出来,便于设计和后期微调。

单极天线必须一端接地平面,另一端形成一个单终结点,其长度则是由天线的谐振频率决定的。

由于单极天线的增益带宽范围很广,所以对天线的长度要求并不是非常苛刻。但与其他天线一样,这个增益会随着天线周围参数,比如材质、天线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地平面大小和板材厚度等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对于每一个设备都需要对天线做微调以获得最佳的性能。qq:2355573208

设备制版采用FR4基材,厚度为1.6mm.查得在2.45GHz频段下其介电常数和损耗率分别为4.4和O.02.根据波长公式可以得到实际在天线介质上的波长应为300px,从而天线的长度决定为波长的四分之一,也就是75px左右。

3软件编程设计

3.1工作模式的配置

nRF2401有工作模式有四种,由PWR Im、CE和CS三个引脚决定。

(1)收发模式:有ShockBurstTM收发模式和直接收发模式两种,由器件配置字决定。

(2)配置模式:1 5字节的配置字被送到nRF2401,通过CS、CLKl和DArA三个引脚完成。

(3)空闲模式:只剩下部分片内晶振仍在工作,工作电流不超过32 u A;配置字内容仍保持在nRF2401片内。

(4)关机模式:所有晶振停止,工作电流最小,一般小于l Il A;配置字内容仍然保持在nRF2401片内,这也是与断电状态最大的区别。

nRF2401通过CS、D脚rA和Cu三个引脚来完成其配置工作。本系统采用ShockBurstTM收发模式,这种模式配置简单,性能稳定。配置字长144位,18个字节(最高3字节不可配置,保留),其中16~119位共1 3字节用来配置ShockBurstrIM收发模式,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1)数据宽度:声明射频数据包中数据占用的位数,这使得nRF2401能够区分接收数据包中的数据和CRC校验码;

(2)地址宽度:声明射频数据包中地址占用的位数,这使得nRF2401能够区分地址和数据;

(3)地址:接收数据的地址,有通道1和通道2的地址;

(4)CRC:使nRF2401能够生成CRC校验码和解码。

配置字的最低一位用来配置接收或发送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在配置模式下要保证PWR UP引脚为高电平,CE引脚为低电平;配置字从最高位开始,依次送入nRF2401;在CS引脚的下降沿,新送入的配置字开始工作。

在ShockBurstTM收发模式下,使用片内的先入先出堆栈区,数据从微控制器低速送入(250kb/s1,然后高速发射(1Mb/s),这样是为了尽可能的节能,因此,即使使用低速的微控制器也能获得很高的射频数据发射速率;与射频协议相关的所有高速信号处理都在片内进行,数据在空中停留时间短、抗干扰性好,也减小了整个系统的平均工作电流。

另外,在该模式下,nRF2401会自动处理字头和CRC校验码。发送数据时,自动加上字头和CRC校验码;接收数据时,又自动把字头和CRC校验码移去。

3.2数据收发程序设计

ShockBurstTM发射需要接口引脚CE、CLKl、DATA,步骤如下:

(1)当MCU有数据要发送时,把CE置高,使nRF2401进入发送模式;

(2)把接收机地址和数据通过DATA匹配CLKl时序写入nRF2401的FIFO;

(3)MCU把CE置低,使nRF2401进行ShockBurst发射;

nRF2401的ShockBurstTM发射,包括给射频前端供电;射频数据打包(加字头、CRC校验码);高速发射数据包。发射完成后,nRF2401进入空闲状态。

ShockBurstTM接收需要接口引脚CE、DRl、CLKl和DAl除,步骤如下:

(1)微控制器把CE置高,进入接收状态;

(2)延时200 u s,nRF2401进入监视状态,等待数据包的到来;

(3)接收到可识别的数据包后,nRF2401自动把字头、地址和CRC校验位移去;

(4)nRF2401把DRl置高(引起微控制器中断)通知微控制器;

(5)微控制器把数据从nRF2401读出;

(6)所有数据读取完毕后,DRl置低。

3.3低功耗程序设计

标签要考虑到电池更换周期的问题,所以需要一种尽可能省电的程序设计。

ACLK为单片机的辅助时钟系统,是专为低功耗而设计的。它可以用一个32.768l(Hz的低功耗外部晶振进行配置,为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时间基准和低功耗空闲操作,从而保证最佳的低功耗性能。所以由表2可知,LPM3模式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标签采用单片机的定时器A来定时发送数据,在空闲时系统则处于LPM3省电模式。定时器设置为增模式,累加到TACCR0后归零。

4实验结果

本项目设计的便携式标签,为一个直径为100px的圆,为了减小体积,把多余的一部分切除,十分适合装入模具内,就像手表一样可以佩戴在手腕上;开发成产品后,上面的JTAG仿真口也可以切除,标签的体积也随之更小。

经测试,用两个普通的3V纽扣电池,在一直工作的状态下,可以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可通过程序来控制标签的收发策略,更改标签工作的频率和时间,使得续航时间大大增加。

用相同的设计方案设计一个基于nRF2041的RFID阅读器,天线选用2.4G的橡胶天线,用于接收标签发出的数据。实测通讯距离可达70m。

5结论

本文设计的一种基于射频芯片nRF2401和MSP430单片机的新型腕带式电子标签,具有体积小、性能稳定、工作距离远且功耗低等优点。该标签可以广泛用于远程监控、定位识别、自动签到等各种领域,对物联网前端感知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楼主:
我司主营芯片Nordic:51822、51832、51840   TI:CC2541、CC2640   ESP32、ESP8266等    深圳现货,价格美丽,并提供完美的无线方案供您选择!动能世纪小王QQ:2355573208  Tel:13612949951欢迎咨询详谈。有需要相互支持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