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HID类设备枚举问题

楼主:
在做USB HID设备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的电路板连接上PC后,设备管理器可以识别电路板,但是过一会后就提示如下信息了,USB相关的信息PC都已经获得了,可为啥提示设备无法启动哦???BUS HOUND上也看不到相关枚举通信过程,我这到底是枚举成功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2019-02-18):
没有正确处理设备类相关的请求,如Set I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确处理设备类相关的请求,如Set Idle

我需要着重检查相应那些过程,还有我这种枚举成功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着重检查相应那些过程,还有我这种枚举成功了吗??

已经枚举成功了,主要检查HID相关的几个Set Report请求

你用的是官方的例程吗,官方的HID例程在一些片子确实有些问题
你也可以试一下非官方的例程,地址: www.tusb.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