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烧三极管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9-02-18):
产品已经试产,但是会出现烧三极管的情况,请大伙指教。
电路的作用是电平匹配,SDA,SCl在MCU中设置成了开漏输出。

附件中Q3会烧。

楼主:
按理解,这个电路无论怎么着都不会烧管子,产线上员工是有带静电环作业的,应该排除静电打坏。坏比例有0.15%。坏的是BE这个PN结。

楼主:
IIC的速度是70KHz,没有超过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在通电状态,B极被什么东西短路到地了;
比如螺丝刀、镊子、测试架。。。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这么低的电压,三极管要是坏了就是质量问题呗。下一批全换,推荐型号2N2907,2N3906,BC857 ……
90xx、80xx都被各种国产假货给玩儿坏了,我设计中从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在通电状态,B极被什么东西短路到地了;
比如螺丝刀、镊子、测试架。。。 ...

我们有两款产品上用了同样的电路,都有这个问题。换成了Mos管这个就没有坏了。排除测试架的问题。和硬件讨论,就算是B级短路,管子也不会坏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这么低的电压,三极管要是坏了就是质量问题呗。下一批全换,推荐型号2N2907,2N3906,BC857 … ...

本来是用的8550,因为坏了,改用S8550.这个已经是高配了。三极管产商合作很多年了,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换了管子解决了问题还坚信不是供货商的问题,墙都不扶我只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管子解决了问题还坚信不是供货商的问题,墙都不扶我只服你。

我是担心有我们没琢磨到的状态,导致了这种情况。所以特意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这么低的电压,三极管要是坏了就是质量问题呗。下一批全换,推荐型号2N2907,2N3906,BC857 … ...

2N2907,2N3906,BC857应该也玩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两款产品上用了同样的电路,都有这个问题。换成了Mos管这个就没有坏了。排除测试架的问题。和硬件 ...

第一次通电就发现坏了的,物料质量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除非发现有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坏的

网友C:
坏比例有0.15%,很小的了  可以找供应商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通电就发现坏了的,物料质量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除非发现有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坏的 ...

半成品测试坏了一部分,卖出去,返修也有一部分。都是这个管子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比例有0.15%,很小的了  可以找供应商沟通了

这个问题,硬件觉得软件有问题,软件觉得硬件有问题。管子已经换过2批次了,现在MOS管没问题了,只是好奇到底是哪种状态,他就坏了。

网友A:
有点好奇 具体是怎么坏了?B-E开路还是短路?

楼主:
用一个管子单独控制一路信号,这也太奢侈了吧。除了发现器件变多了,功耗变大了,没有发现这个电路有什么优点,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硬件觉得软件有问题,软件觉得硬件有问题。管子已经换过2批次了,现在MOS管没问题了,只是好奇 ...

可以讲一下“烧坏”是什么状态吗?短路 断路?  晶体管外观是否有损坏? 详细描述一下“烧坏” 有助于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 具体是怎么坏了?B-E开路还是短路?

更正一下,我说错了,是BC坏,外观无痕迹,是开路。刚找维修的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讲一下“烧坏”是什么状态吗?短路 断路?  晶体管外观是否有损坏? 详细描述一下“烧坏” 有助于大 ...

更正一下,我说错了,是BC坏,外观无痕迹,是开路。刚找维修的确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我说错了,是BC坏,外观无痕迹,是开路。刚找维修的确认。

输出都有5K的限流,B脚也有10K,所以,首先得肯定不是烧坏。
所以,损坏应该就是开路,而不是常见的烧坏的短路什么的,至于原因,那就多了,物料、应力甚至封装、贴片厂什么的都可能。反正不是常规可以从线路图上面可以看见的原因。
设计已经完成,那么就改物料吧,那种能用就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我说错了,是BC坏,外观无痕迹,是开路。刚找维修的确认。

原理上不会有问题,建议工厂做来料检测,以此确认是不是无聊问题。

网友A:
感觉还是物料品质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E:
通过控制IIC是否上拉来使能/失能IIC吗?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网友F:
1、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并非电流过大烧坏,如果由于电流过大烧坏,它是由于电流过大,发热严重而烧坏,这样器件肯定会出现形变。
2、考虑耐压值,从原理图分析,上电一瞬间,如果EN为零,首先电阻先导通,BE级电压为30v*100/110 = 27.2V左右,然后由于BE级电压大于0.7,三极管导通,同时BE极电压降至0.7V,正常工作。在上电过程中,三极管BE级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电压很高,但一般不会顺坏,可通过示波器观察B极对地波形,或者BE极波形,C极对地波形或者EC极波形。这样就可以验证是否是电压过高击穿。
3、原理图上有三根信号线,SCL\SDO\EN,不知这三根信号是否与该模块共用一个电源,如果不是一个电源,就得做共地处理,不做共地处理,线路必然会出问题。

网友G:
你的三极管是贴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不会有问题,建议工厂做来料检测,以此确认是不是无聊问题。 ...

谢谢,回复,其实我们也反复讨论了,楼上也多次提到,可能是三极管品质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物料品质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楼上也提醒,大家都觉得是物料品质有问题了。我结贴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控制IIC是否上拉来使能/失能IIC吗?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因为产品有功耗要求,在不用的时候要关闭IIC,不能让电消耗在电阻上。

@yangxf1217 :我贴的是一个局部,没有把全部图贴出来,图中的是一个加速度传感器。MCU部分我没有贴出来。
@windows100 :我看你的图单片机IO供电和上拉是同一个电源3.0,单片机是可以输出4.2V吗?
@yangxf1217 :不是的,开漏输出外部上拉和MCU电平不匹配的情况下,输出高是会耗电的。只有断开,输出低才不会耗电。
@windows100 :那样的话,直接串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就可以了啊,IIC不工作时候反向也不会有电流,而且二极管损坏应该是很难。
如果没有三极管,外部上拉是3V,单片机是4.2V,就有压差,也会耗电。所以一定要有三极管。

网友G:
很有可能是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并非电流过大烧坏,如果由于电流过大烧坏,它是由于电流过大,发热严重而烧坏, ...

是共地了,图中的30V是3.0V的意思(硬件工程的习惯),不是高压引起的烧毁。现在大家反应比较统一的是三极管品质有问题,原理上没有问题。

是的,这种问题比较烦,最好是换一个其它厂商的相同型号管子,然后进行小批量生产,再进行测试,如果正常了,那就确定是该物料问题,那就不但要考虑换物料,该厂商的其它合作也要考虑换了,毕竟产品的质量是关键。
@chenyong123 :换一个三极管好的比例是99%,我这个是小比例出问题,但是不断根,比较烦。
哦哦,换掉三极管,进行对比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三极管是贴片的吗?

是,这个和封装应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受潮了,

新的见解,请指教。楼上都说是品质问题。

网友H:
怎么就我没看明白,Q3怎么做的电平匹配? I2C_EN 低电平时,SCL,SDA 通过10K上拉的电压Q3导通不还是V30吗?
I2C_EN 高电平时,Q3 截止,SCL,SDA上拉的电压是0V。

电平匹配的会应该是12楼的图

@lifevast01 :MCU是3节AAA4.8V供电,您说的这些都考虑到了,现在我们的整机系统功耗是8uA。但是如果不加这个三极管,在有些情况下就 会耗电。详解在下面的回帖里我会说。
@windows100 :根据图上的原理图,芯片供电也是V30,不存在电压差,而且电阻是10K上拉,能有多少耗电。 控制功耗也不是这些地方想办法,应该从电源部分考虑,休眠,轻负载高效率,电源IC效率等、MCU IO的使用等地方考虑
楼上的评论里说了,加三极管的作用是控制功耗,如果直接外部上拉,MCU逻辑电平和外部上拉之间是有压差的。加了三极管就一定要加控制,在不用的时候要关闭(I2C_EN输出高)。IO口输出0,保证整个电路没有功耗。

网友H:
如果是要匹配I2C的高电平1.2V,那R6电阻的位置画错了吧

网友I:
我刚好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是S8550,S8550是做开关,控制LED点亮,C极5V经过LED和1K电阻限流后电流最大5mA,每B极接CPU,3.3V输出,10K限流。
控制扫地机工作LED,做了2万个,全部老化后出货的,目前3台返回,有一台有明显烧坏横迹。基本可以排除高压,排除大电流,排除水雾短路,PCB贴片完后镀了隔离漆,静电感觉也不会有,因为PCB离外壳很远,而且8550在PCB中间,别的都没问题,单独这一颗。真是百思不得姐啊,你是用的哪一家的S85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的见解,请指教。楼上都说是品质问题。

搜索“爆米花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好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是S8550,S8550是做开关,控制LED点亮,C极5V经过LED和1K电阻限流后电流最大5 ...

嘉鑫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产品有功耗要求,在不用的时候要关闭IIC,不能让电消耗在电阻上。

你看下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4.2V到3.0V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4.2V到3.0V的电流了。

首先,你这个电路输出高是不会耗电的。而且就算没有这个二极管也不会耗电,不信你可以直接在中间串电流表量(我已经测试过了)。
我们要加这个三极管控制,是因为单片机IO结构决定的,单片机IO上 有两个MOS管。一个对VDD,一个对GND。在特殊情况下,会存在同时导通的临界值,会自己漏电,从单片机内部漏,如果只是量IO,是不能测出IO上有电流,要测试整机功耗。
现在来说特殊情况,如果IO端口是施密特触发,0.3VDD-0.7VDD,这就是临界值。在MCU看来这个时候的逻辑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内部结构上,这个区间可能就存在两个MOS管同时导通了。这个是MOS结构决定了,一定有这个区间。而且,从这个值是会变化的。
回归到我的应用上,当4.8V供电的时候,IO口上1.44V-3.36V,就会内部存在漏电。
如果说得不对,欢迎指正。

@windows100 :你说的是你画的那个IC么?应该不是纯粹的输入吧,是OD吧?如果真的配置成了INPUT floating,还有电流那说明IC有问题,看你电路那个IC内部应该是OD的
@windows100 :输入口如果没有上下拉,那内部就是浮空的,怎么会有中间状态
@shuiqinghan2012 :我也看不出你说的哪错了,但是从我写单片机的经验来说,输入口处于中间状态,那么MCU就会大电流,现在,我的IO上拉的是3V,在单片机4.8V供电看来1.44V-3.36V都是中间状态。
你说的MCU内部是PUSH-PULL结构,漏电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1.有电压差 2.要构成回路 如果配置为OUTPUT模式确认是有可能漏电,回路已经构成,就看MCU内部配置是否有电压差,因此在不用的时候,可以将MCU内部配置为INPUT floating状态(Z高阻),这样理论上已经没有回路了,不会产生漏电,但如果问MCU厂商他们会更保守,建议直接加开关断开!实测,不用配置为INPUT floating确实是ok
@windows100 谢谢分享!
@yangxf1217 :你打开一个MCU的数据手册,找IO结构图,如果是两个MOS,一个接VDD,一个接GND,就有这个问题,我这测试的义隆的全系列,和华邦的003是这样。
我有点懵,方便的话多贴点图,学习学习。

网友J(2019-05-11):
咋没下文了呢?数月过去了是否已解决?找到毁因了吗?冒个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