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9-02-18):
最近在弄一个I-V转换电路,采用运放组成,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入端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出端也有一个频率为500KHz左右,VPP为1V左右的输出,感觉像是自激振荡了,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佬,先谢谢了。

网友A:
负载不是容性的话,就调整增益电阻的并联电容。
你这俩运放有什么特别作用么?看着跟只用一个作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是容性的话,就调整增益电阻的并联电容。
你这俩运放有什么特别作用么?看着跟只用一个作用是一样的 ...

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的,会是示波器的探头导致的吗。这两个运放组合的作用跟用一个是一样的,用两个的话可以抑制失调电压和温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的,会是示波器的探头导致的吗。这两个运放组合的作用跟用一个是一样的,用两个的话可 ...

学到知识了,原来俩一起还能改善温漂,谢谢。
正常的是不震荡。所以就得仔细确认:

1,负载的情况:探头的电容也是负载,串联1K电阻就能隔离它。
2,你说的没输入,是什么情况?如电压源,没输入就是短路到直流电压;电流源就是开路。确认那500k不是输入信号。
3,调大补偿电容,你的是100nF,其实用不着那么大,因为你的Rg是1M(你这个T网络没起作用,跟单个差不多,还是你这不是实际值?),10pF就算很大的补偿了。

网友B:
用两个可以抑制失调电压和温漂。。。。。这是哪个学校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