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触摸台灯MCU方案

楼主(2019-02-18):
3key-ic        2key-ic        1key-ic
1key-ic        1 点,1 定)
2key-ic        2 点,2 定)
3key-ic        2 个触摸按键点,2 路输出,低电平有效(可按客户定) 接触按键,输出有效电平,离开按键,恢复。 功耗:单按键,3.0V,静态功耗 10UA
注意:具体功耗需要根据充电电容及触摸点的个数有关。充电电容越大,功耗越大。触摸点 越多,功耗越大。
强抗干扰能力,能抗对讲机干扰。 参考电路
1key-ic
2key-ic
3key-ic

1KEY_TD
输入:1 个触摸按键 输出:1 个 PWM 输出口
4 档选择,PWM 输出 0%,10%,50%,100%,渐明渐暗方式。 定时关 PWM 功能,定时时间为 1 分钟。 锂电池供电,带充电管理,充电 LED 红灯亮。 强抗干扰能力,能抗对讲机干扰。
输出信号:
PWM        频率 40KHZ
直流参数; 工作电压:3.0V 整机静态电流:14UA
触摸灵敏度调节:
建议 CAP 电容为 203,实际需要根据触摸板的厚度调整电容值。 电容调大灵敏度相对变高,电容调小灵敏度相对降低
PCB 板建议:触摸走线底层不要铺铜及周边不要与地线靠近;触摸 PAD 之间的间距大于
5mm;触摸 PAD 周边不在放导电体,会影响触摸灵敏度或者触摸不稳定;触摸 PAD 形状要 求圆形或正方形。
TP1 触摸,PA1 输出 参考电路

1key-TD-sequential
输入:1 个触摸按键 输出:1 个 PWM 输出口
点按开关,长按调光,PWM 输出 3%~100%,无极调光。 锂电池供电,带充电管理,充电 LED 红灯亮。 强抗干扰能力,能抗对讲机干扰。
输出信号:
PWM        频率 80KHZ
直流参数; 工作电压:3.0V 整机静态电流:14UA
触摸灵敏度调节:
建议 CAP 电容为 203,实际需要根据触摸板的厚度调整电容值。 电容调大灵敏度相对变高,电容调小灵敏度相对降低
PCB 板建议:触摸走线底层不要铺铜及周边不要与地线靠近;触摸 PAD 之间的间距大于
5mm;触摸 PAD 周边不在放导电体,会影响触摸灵敏度或者触摸不稳定;触摸 PAD 形状要 求圆形或正方形。
TP1 触摸,PA1 输出 参考电路

1KEY-2led-sequential
叙述
输入:1 个触摸按键 输出:2 个 PWM 输出口
点按选择:冷光,暖光,混合。 长按调节:10%~100% 双击定时:10 分钟
锂电池供电,带充电管理,充电 LED 红灯亮。 强抗干扰能力,能抗对讲机干扰。
输出信号:
PWM 频率 33KHZ10%~100% 0.5%)
直流参数; 工作电压:3.0V 整机静态电流:14UA
触摸灵敏度调节:
建议 CAP 电容为 203,实际需要根据触摸板的厚度调整电容值。 电容调大灵敏度相对变高,电容调小灵敏度相对降低
PCB 板建议:触摸走线底层不要铺铜及周边不要与地线靠近;触摸 PAD 之间的间距大于
5mm;触摸 PAD 周边不在放导电体,会影响触摸灵敏度或者触摸不稳定;触摸 PAD 形状要 求圆形或正方形。
TP1 触摸,PA1 输出,PC0 输出 参考电路

网友A(2021-10-16):
参考电路怎么没有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