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28035,如何通过CAN实现在线升级?

楼主(2019-02-18):
cmd文件是如何编写一个升级的和一个应用的

芯片上电后,想先默认进入升级的cmd,检查是否升级,升级的话则运用API擦除并写新程序,否则就跑以前下载的程序

望帮助下

网友A:
远程升级是有很大风险的

网友B:
要写一个 IAP bootload, 你可以参考官方的串口 bootload 来完成.
还要考虑上位机
是个比较复杂的工程, 三言两语解决不了
官方有提供这些代码供你参考

f2803x_flash_kernel
flash_f28035
flash_progr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