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几天了。AD09导出bom模板出错

楼主(2019-02-18):
这个时候的open exported也是灰的,不能选,我记得以前ok的时候是能选的
点击export后就会出错

楼主:
补充:用自带模板是可以的
         除了自用模板,试了几个来源的模板都不行

楼主:
用了网上查的 管理员权限打开,还是不行

楼主:
大家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比较稳定?不知道换个版本能解决吗

网友A:
office的问题吗?

楼主:
office是win10 自带的,导出ad自带bom就可以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一个版本,AD10版的就没问题了,估计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一个版本,AD10版的就没问题了,估计还是版本问题

可能这个版本缺少文件,不能导致输出的xls文件。

网友B:
我用的AD9.2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该打钩的地方要打钩

网友D(2021-03-02):
可能是offic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