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431指令集问题

楼主(2019-02-18):
看了HC89F0431的文档,感觉文档中的指令周期描述有问题。主要有以下3处疑问:
1.CLR A指令,文档中说的是2个周期,怀疑是编辑错误。HC89F0541的文档中该指令为1个周期。
2.HC89F0431和HC89F0541的指令周期相差比较大,HC89F0431的许多指令都要快于HC89F0541。考虑到CLR A的问题,不清楚是文档有问题还是确实是设计不同。
3.所有的跳转指令都是固定周期,不同于其它的51指令系统(包括传统的8051,silabs的C8051,新唐的1T 8051等)跳转指令根据是否发生跳转周期不同。文档问题还是确实是这样的设计?
打电话给芯圣没有回复,手头也没有硬件可以试验,想问一下用过这个芯片的大神们。

网友A:
解答不了啊! 楼主

网友B:
楼主厉害,我还停留在c的阶段,能运行就好。。。

网友C:
你好!
HC89F0431数据手册里的指令周期有错误。HC89F0541里是对的,已经将HC89F0431的指令周期修改好,和0541一样,新的数据手册我们会更新到官网上。多谢你指出错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HC89F0431数据手册里的指令周期有错误。HC89F0541里是对的,已经将HC89F0431的指令周期修改好,和05 ...

多谢!也就是说HC89F0541中的条件跳转指令(如JZ等)都是固定周期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基本上一个厂家的CPU内核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单独设计内核有细微差异的版本.可以多看几个型号的PDF就清楚了.

网友E:
传统的51指令周期都是固定的
能够做到总是固定的其实更好些

网友(2022-03-24):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