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干式和湿式继电器

楼主(2019-02-18):
干式和湿式继电器

当使用继电器进行电流切换时,你可能会遇到两个词。一个是“干式”,另一个是“湿式”。这两个词的出处我不感兴趣,但可以肯定,它们与图1无关。

图1:“干式”、“湿式”的出处到底是什么。

因此,请考虑对这两个词做一次澄清。如果你用的继电器的开关触点吸合且随着附近其他设备的动作,这些触点会流经某种大小的电流,且当触点一直保持吸合时,流经的电流可从零增加到一定值又降为零并这样循环往复,这并不称其为开关。它是“流通”,这并非今天的话题。但如果附近的器件需使用流经继电器触点的电流,而触点以某种方式吸合/断开,从而相应地使电流截止/导通,这种情况是“开关”,这才是今天的话题。

“干式”开关是指被开关的电流“微不足道”,即被截止/导通的电流小到可以忽略。到底多少可认为是忽略不计的?可能并无定论,甚至可引发争议。但我碰到的一家继电器公司对其产品的干式开关定义为:通过触点的电流小于1mA。

“湿式”开关,显而易见,就意味着受控的器件电流相当大;也许1A、也许大于1A、也许十几A或更大,当然,还也许只是10mA或大些。同样,湿式标准可能也无定论,甚至也有争议。

触点材料的选择,使之有适合湿式开关功能或适合干式开关功能触点的不同。标定为用于湿式功能的继电器的触点材料,可承受触点断开或闭合时弹跳拉出的电弧。它们不仅可承受电弧,实际上它们依赖电弧作为触点清洁方法。事实上,标定为湿式功能的继电器,若用于干式场合,其触点接触面会慢慢发生污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使用中会与低阻触点闭合发生干扰。若出现这种情况,就埋下了运行故障隐患。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相反,标定为干式功能的继电器只要不被用于湿式功能(一次也不行!),其低阻触点闭合能力就将一直保持。经常被用作触点材料,它无需依赖电弧,就可保持清洁。以舌簧继电器为例,实际上将标定的干式触点密封在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因此,在将标定的干式开关继电器用作湿式开关功能之后——当然该继电器可能(也可能不)满足湿式功能要求——它肯定不再适合干式开关服务。如果你试图再次使用该继电器进行干式开关,你会使自己面临运行故障。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关设备维护和维修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插入式继电器的触点标定为可同时满足湿式或干式开关服务,然后在进行某些设备维护或维修时,你允许图2这种情况发生。

图2:插入式继电器的触点标定为可同时满足湿式或干式开关服务,在进行某些设备维护或维修时允许发生的情况。

触点2最初用于湿式开关,如果将其换为用于干式电路,因其用于干式开关的适用性业已消失,有很大几率会发生故障。要确保此类继电器在其产品的整个使用周期,都要保持为最初安装的位置。

网友A:
确实挺好的啊!

网友B:
“干式”开关是指被开关的电流“微不足道”,即被截止/导通的电流小到可以忽略。通过触点的电流小于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