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F电容的精确测量工具

楼主(2019-02-18):
请问各位,大家一般用什么工具测量小电容的呢?万用表的话对于1pF左右电容的测量精度会不会不够?

网友A: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啊!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972742364217

这。。。

网友C:
可以用 LCR数字电桥 来测。

@tree844 :误差要求不高用一般万用表,要求高就要用 LCR数字电桥 来测。
@xuyaqi :这个说不上,就是需要测一些一两个pF大小的电容。
@tree844 :除了分辨率,还有误差是多少。
@xuyaqi :1pF以下。
@tree844 :这要看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万用表精度真的不行吗?

网友D:
我读书的时候是高频电桥
好像频率是几十兆的

我们好像没有学过。。。

网友E:
要么高频电桥,要么网络分析仪.
我喜欢网分

都好贵。。

网友F:
我觉得可以利用充电曲线,自己做一个。比如RC充电,加一个单片机什么的。

@tree844 :我没做过。只是个人判断,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因为你只测容值,功能单一,而且量程只是几pF,比如0~10pF。
自己做的精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G:
仪器是一方面,夹具也很重要。
不同夹具测试结果会有差异。
甚至不能接受!

那怎么办!

网友H:
这个太小了。

网友D(2019-09-18):
主要是杂散电容很大,可能比1p还大
高频Q表和网络分析仪是靠谱的
万用电桥100KHZ、1MHZ可能差不多
其他的手段,只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