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产品多长时间校一次时?

楼主(2019-02-18):
要做一个带记录功能的电子产品,时间很重要,有RTC芯片,但是感觉也要从时间服务器那里要时间。
不知道该多长时间校准一次时间。
你们的产品多长时间校一次时间?
另外像windows系统电脑,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是多长时间校准一次时间?有人知道吗?

网友A:
windows系统电脑好像是每周校时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系统电脑好像是每周校时一次

谢谢,我查到和你的一样

网友B:
手机不用校,自动获取时间,
你的产品 建议:指定使用某一个牌子的 晶振 和电容,找个仪表看下 误差多少,调整好匹配电容,
做的好1-2年可以不用校准。
以前做过银行系统的令牌 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银行令牌会用晶体+电容,不用TCXO???
上面是石英晶体典型的温度系数,左侧是AT切,频率高耗电量高不会用在电池供电场合,右边是音叉式晶振的,低功耗场合全都是这种晶体,可以看到从25度下降到0度频率漂移了超过30ppm。令牌是每分钟更换一次吧,按照2年的使用寿命,精度要保持在1/(2X
365X24X60)=0.95ppm,好吧,4楼说的是天方夜谭,谁都不要信。

网友D:
带联网功能的直接做 NTP 每三十分钟同步一次时间(这些设备必须同步时间,否则到服务器和节点之间的 TLS 会失效。)别的如果对 RTC 有点要求了就基本都是 TCXO。

网友E:
既然说了时间很重要,那一分钟校准一次喽....  (功耗不考虑的前提下)

网友F:
有空间可考虑用电波钟模块,随时校准.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0190219&ie=utf8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不知道手机是多长时间获取一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