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显示电路中的监测芯片是MCU还是专用芯片?

楼主:
       手里有个板子,是电动车仪表那里的,看到sop-8脚的是监测电量显示功能,mark是A823TT,但就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看上去不像MCU,因为48V的电源直接接入第3脚,一般MCU耐不了这么高电压,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A(2019-02-18):
一个基准几个比较器吧

网友A:
有可能简化成只有几个三极管。。

楼主:
           貌似是自己开的片呀,不好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