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MERGE, File: /quartus/atm/amerge/amerge_kpt_op.c...

楼主(2019-02-18):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MERGE, File: /quartus/atm/amerge/amerge_kpt_op.cpp, Line: 220

网上给出是:将工程文件夹下面的【db】和【incremental_db】文件夹删除即可。

个人清除工程文件即可,project->clean project.也解决了。

网友A:
可以的啊!

楼主:
可能死机损坏了文件。

网友B:
应该是文件破坏掉了吧

网友B:
路径错了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早期版本编译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文件破坏掉了吧

应该是文件保存不正完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错了也有可能有问题。

确实是不能出现中文的路径的。工程无法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版本编译时出现的错误?

这个跟版本问题不是很大,就是工程文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