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大家都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9-02-18):
如题,常见18B20和DHT11等

网友A:
18B20~~~~~~

楼主:
这个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B:
热敏电阻 3950+湿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 3950+湿敏电阻

电阻还要配电路有点麻烦

网友C:
CHT8305 Datasheet5

网友D:
看用的场合吧  仪表补偿时一般会用PT100/1000来完成温度测量,湿度用普通的DT11.不太重要的场合DS18B20+DT11就够用了,还方便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的场合吧  仪表补偿时一般会用PT100/1000来完成温度测量,湿度用普通的DT11.不太重要的场合DS18B20+DT1 ...

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的场合吧  仪表补偿时一般会用PT100/1000来完成温度测量,湿度用普通的DT11.不太重要的场合DS18B20+DT1 ...

如果简单一点用SHT20一个芯片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