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生产DTU资料,全部源码 电路 生产 测试等

楼主(2019-02-19):
稳定生产DTU资料,全部源码 电路 生产 测试等

楼主:
DTU全部开发、稳定生产资料(电路 DTU代码 文档 Server上位机Linux Win源码 配置程序源码)

weixin  jason-now   私聊价格

硬件平台   STM32

硬件代码开发软件 MDK Keil

电路板开发软件 Altium Designer

开发测试 文档 及通信协议,应有尽有,且言简意赅 总大小54.1M

包含以下内容,《dtu源码资料.zip》这个是 最全的,包含所有文件

dtu_hardware

dtu_pc

dtu配置软件

list1.bat

servier

software_release

test_dtu_linux

test_dtu_win

test_servier_dtu

文档

网友A(2019-03-29):
加不上,用户名不存在

网友B:
摄像机是现代电视监控的发展代表,它集成彩色一体化的摄像机、云台、解码器、防护罩等多功能于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但功能强大,广泛应用于开阔区域监控,在传统的球机方案中,视频数据都是采样有线传输,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球机中开始加入的4G模块,这样就是可以实现远程无线传输。
那么如何选择一款适合球机的4G模块呢?
1、        在球机中、4G模块主要的功能就是传输数据,所以工程师在选择球机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带定位与语音的低成本方案
2、        4G模块在球机中的主要功能是上传数据,对数据接收要求不是很高,所以4G模块的分集天线可以省略的,但是如果需要提高接收质量可以增加分集天线这样即使在接收条件差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高标准的音质。
3、        对于4G模块的封装、建议使用LCC+LGA分装就可以,方便节约成本
4、        目前推荐的是合方圆的G8100这款模块,产品功耗低休眠最低功耗 0.4mA,待机电流2mA。超低的功耗可以节约用电符合国家倡导的节能环保,另外低功耗可以让电池更加耐用。
5、        由于视频传输需要的是稳定性(国产的方案基本可以不用考虑,比如中兴微、马维尔、RDA)。长时间的视频传输很容易导致模块高温而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不上,用户名不存在

不能啊  jason-now   (中间有个横线) 邮箱 jason903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