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输入交流信号吗

楼主(2019-02-19):
74HC14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输入交流吗?如果不能串接个二极管限流可以吗

楼主:
手册上最大输入反相电压不超过0.5V,如果加二极管限流会烧毁吗

网友A:
二极管不能限流,电阻才能限流,串一个电阻,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保证输入信号再GND与VCC之间即可,什么信号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最大输入反相电压不超过0.5V,如果加二极管限流会烧毁吗

串接个电阻限流就可以了,不放心就再对地加个嵌位二极管。
当然如果将交流信号叠加直流偏置,抬升到0V以上,也完全OK

网友D:
整形电路。

网友E:
串联一个二极管,交流变成单向脉动信号,肯定可以输入到施密特,当然幅度不可以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能限流,电阻才能限流,串一个电阻,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吧

我的意思是二极管漏电流限流,主要是怕反向电压烧毁器件,正向限流电阻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接个电阻限流就可以了,不放心就再对地加个嵌位二极管。
当然如果将交流信号叠加直流偏置,抬升到0V以 ...

恩,加钳位二极管这样应该会省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