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E003USART0发送数据好慢

楼主(2019-02-19):
写了个测试程序,想把数据通过串口0发送到上位机上,采用的例程,发现数据发送的速度好慢,求解

楼主:
请教版主和各位大神,请解答

网友A:
慢也要有数据(多少时间)跟代码,这样才可以分析慢在那边

网友B: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吗

网友:
波特率设置的慢肯定就慢了。

网友:
你波特率设置高一点。

网友:
如果波特率高还是发送慢,那是程序的传送频率慢,修改程序的发射频率,比如你直接发送一个100字节的字符串,肯定一秒就传完。

网友:
是这个例子吗,这个例子要调用复杂的Printf
肯定会稍微慢点。如果你把要发送的内容长一点就快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多谢大家。

网友C:
?你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C:
说说嘛,我们以后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