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搞过电机的进来讨论下小米9号平衡车电驱怎么做,有原理图

楼主(2019-02-19):
基本搞明白了,有意向的私信我。

可以加微信来沟通 18938902605
楼主研究明白了么 就是他用mos内阻做电流采样这里 没太搞懂 其他的我已经搞定了 bldc也转起来 现在在做foc

网友A:
平衡车电机,速度这么低,哪来的高速

网友A:
用ST的测试过,20000转没任何问题

网友A:
硬件原理图都差不多的;

网友A:
测试的部分电机;还有几个大轮毂电机明后天到

网友A:
一般平衡车电机驱动,支持无霍尔(可能用的BEMF检测)、霍尔,2种方式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平衡车电机驱动,支持无霍尔(可能用的BEMF检测)、霍尔,2种方式都支持的 ...

那个运放是干嘛用的?公式怎么推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运放是干嘛用的?公式怎么推导?

图这么不清楚,看不清;
一般测电流,BEMF检测,过流保护用;

我板子的运放测电流,过流保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这么不清楚,看不清;
一般测电流,BEMF检测,过流保护用;

你在做平衡车嘛?能否讲下思路?
是否低速时用hall得到电角度,然后驱动svpwm。起来反电动势后切换到电动势估算电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做平衡车嘛?能否讲下思路?
是否低速时用hall得到电角度,然后驱动svpwm。起来反电动势后切换到电动 ...

以前做过;

后面主要一个双驱的;
我主要用库的,基于PLL;

BEMF也可以;
滑膜的还没试过

网友A:
具体看我发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我发的开源**

感觉商业上不是很合适,3相采电压或者比较器bemf比较容易判断。另外那几个运放是什么意思,可否指教?

网友B:
不清晰,楼主上pdf版的

网友C:
这个是电机的FOC矢量控制,带霍尔说明是有感的,运放用于采样三相电流,一般用电阻采样,但为了节省采样电阻和减少采样电阻上的能耗,就直接采样MOS的内阻来实现相电流的采样,因为FOC运算需要电流再做变换。。。
“3相合一起做了一个采样”是为了过流和短路保护

网友D:
楼主想自己搞还要了解原理啊,foc采电流方波采反电势,foc采电流可以单电阻双电阻三电阻都可以实现,反电势也是一样的,学习了过程再看这个图就了解了,电机控制是想通的

网友E:
STM32F303CB,驱动两个电机,每个电机都是单电阻带Hall。供电部分我没给,需要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电池电压自己设计电源部分。
控制部分需要3.3V电压,大概250mA的设计指标,网络标号VCC;驱动部分需要15V供电,100mA电流设计指标,网络标号VDD,母线电压,就是你的电池电压,网络标号DCP,用的GateDriver的耐压是600V,只要能提供VCC和VDD,这块板驱动380V直流一下的电机都是可以得,当然MOSFET、母线滤波电容和采用电阻要按实际设计更换;
运放使用MCU内部的集成运放。截图本机是可以看清楚的,上传有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F303CB,驱动两个电机,每个电机都是单电阻带Hall。供电部分我没给,需要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电池电压 ...

你这个图比较经典了,算法要复杂一点。但是能否用在平衡车上不好说。
另外用mos采电流的说法是不靠谱的,温度对mos内阻变化太大。假设方波驱动,它可以在不导通的那相采集反电动势。如果是正弦波3相导通,也可以测反电动势判断。

楼主:
还有,采电流的电阻不会这样设置,会做成1k/10k这些好计算的数据,你们让这个单电阻的兄弟发一下运放那块就知道了。

网友C:
小米这个就是个典型的有感foc,很多电动自行车都这么做,采样mos内阻虽然有些不一致性问题,但能解决。
另外单电阻采样也有自己的好处,只用一个采样电阻,但坏处是重构波形不太好,但一般场合也是可以的,因为成本低点,应用也比较多。静音效果单电阻是差一点,一般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这个就是个典型的有感foc,很多电动自行车都这么做,采样mos内阻虽然有些不一致性问题,但能解决。
另 ...

你把你的电流运放电路放上来,看那些电阻是不是做的跟他一样难算。

网友F:
貌似搞过差不多的,楼主有空可以一起探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搞过差不多的,楼主有空可以一起探讨一下的。

哥们给个qq或者联系方式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比较经典了,算法要复杂一点。但是能否用在平衡车上不好说。
另外用mos采电流的说法是不靠谱的, ...

对于平衡车应用,还有一个部分是姿态控制部分,这块板没有,但对于电机驱动部分而言,这块用于平衡车的电机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到市售平衡车有两种电路拓扑,一个是单电机控制,每块控制板带一个MEMS做姿态控制,一共两块板,串口协商,响应姿态反馈;另一个是一块板独立控制两个电机,外带2个姿态传感板;两种都接触过,好坏难说,只能说调好了各有有缺。MOS采电流适合电动车滑板车这类不需要高频率变化方向和速度、以及不需要极度强调能效的场合,只能说是迫于成本压力的一个折中选择,对于传统电机要高能效是没有什么改善的。这也就是为啥家电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变频压机里电机会用这个便宜的方法。没有好坏只有是否适用才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平衡车应用,还有一个部分是姿态控制部分,这块板没有,但对于电机驱动部分而言,这块用于平衡车的电 ...

兄弟,你有没有推算过36V供电的电流采样电路的电阻值,为什么这么设计?我们只搞清楚这一点,如果这是采电压的电阻值,那么我们前面都瞎扯淡了。

楼主:
这个才是正常人类差分采电流的电阻值,请告诉我他们为什么那么屌,设计的电阻值这么恶心?

网友G:
没做过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H: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一块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一块玩吧,VX:18637785027

来来来,一起用算法解决问题探讨真理,不要满嘴跑火车,加我q:1071196364。

网友I(2019-04-01):
真心表示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心表示看不懂啊

我已经下载了纳恩伯的论文,这个是用来采集反电动势的,前面那些没做过就说采电流都是扯淡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下载了纳恩伯的论文,这个是用来采集反电动势的,前面那些没做过就说采电流都是扯淡的。 ...

恩恩 楼主是实践型人才呀

网友J(2019-06-21):
你们的电机电源,与控制系统电源做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恩恩 楼主是实践型人才呀

你小子阴阳怪气的,分析下那几个电阻,再看下导通和关闭时的状态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2020-02-17):
引用 网友C:
小米这个就是个典型的有感foc,很多电动自行车都这么做,采样mos内阻虽然有些不一致性问题,但能解决。
另 ...

大哥,既然单电阻采样,为什么用了3个运放?有钱么?而且运放采的电压也不是在电阻上面啊。

网友K(2020-03-19):
引用 网友E:
STM32F303CB,驱动两个电机,每个电机都是单电阻带Hall。供电部分我没给,需要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电池电压 ...

请问你这电路工作的时候在电机低速的时候有没有电流噪音,我之前做过一个板子噪音太难受了,方便的话联系我qq 51073785 请教下

网友K: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最近也在折腾双电机的事情,一直好奇轮毂电机低速如何转的那么平稳

网友L(2020-05-17):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正常人类差分采电流的电阻值,请告诉我他们为什么那么屌,设计的电阻值这么恶心?

兄才这页推导是哪里来的?

网友M(2020-07-21):
楼主有原理图吗?能不能发一份?
915085334@qq.com

网友N:
               看不懂,也听不明, 如流星飘过。

网友O:
楼主,你能确定小米的平衡车是MOS内阻检测电流吗?相关电路在哪里?如果相关电路不存在,小米会不会就是方波或者简单的正弦波驱动?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能确定小米的平衡车是MOS内阻检测电流吗?相关电路在哪里?如果相关电路不存在,小米会不会就是方 ...

http://labisart.com/blog/index.php/Home/Index/article/aid/181

网友P:
您好,能分分享一下小米平衡车的原理图吗,谢谢!1799902667@qq.com

网友Q(2024-12-20):
小米九号平衡车的电驱制作涉及电机驱动、电池管理等方面,基于专业性和复杂性不便于简单描述。建议参照官方技术文档或咨询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深入探讨。原理图可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R:
通常平衡汽车电机驱动不支持霍尔(可能使用bemf检测)和霍尔,两种方法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