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噪声、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9-02-19):
刚做了一个电流测量的电路板,出现了点小问题。使用100A/75mV的分流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100A的电流产生75mV的电压。ad芯片使用了TM7705,电压基准源为REF3112。显示2位小数,测量量程位-100.00A~+100.00A,即分辨率为2万分之一,现在输入端不接分流器,也没有长的导线,但是最后一位显示示数会跳动,基本在0.01,有时是0.02,请问这个是什么引起的,望高手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电源为220V转正负5.1V,还用了稳压管稳压,再经LDO转到3.3V。

网友A:
layout问题,板层问题,精度要那么高,layout要求好高

网友B:
运放的噪声、布线,都会有影响,用精度高的电表测量下各点电压看看

网友C:
信号的噪声,电源的噪声,基准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问题,板层问题,精度要那么高,layout要求好高

这款电路板是做个电流表的四位半表头,手里有块用ICL7135做的电路板,就没有跳动这个问题,我看他的布线很随意的,而且就是简单的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噪声、布线,都会有影响,用精度高的电表测量下各点电压看看

按手册上运放的噪声算了下,不会造成0.01的跳动,倒是ad芯片的噪声折算下来可能会造成该跳动。手里没有高精度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手册上运放的噪声算了下,不会造成0.01的跳动,倒是ad芯片的噪声折算下来可能会造成该跳动。手里没有高 ...

既然已经能理论计算出来了,那就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能理论计算出来了,那就不用折腾了

理论上最多跳0.01,而且用的是噪声峰峰值算的,按理说发生跳动的概率是很小的,而我的板子大概几秒到十秒就会跳动一下,有时候还会到0.02。并且我软件里面还有滤波,取了12个点并且去掉最大最小点做了平均值滤波。感觉不单是ad芯片的噪声问题,或者ad芯片的噪声问题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D:
对运放了解很片面,谁能解释一下上面运放是怎么工作的?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