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多种寻址方式

楼主(2019-02-19):
寻址方式就是根据指令给出的地址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的方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多种寻址方式

楼主:
寻址方式的多少和功能强弱反映指令系统优劣

网友A:
顾名思义,寻址方式的多少和功能强弱反映出指令给出的地址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或数据的快慢,即反映了系统程序的运行速度

网友B:
反映了系统指令系统的优劣。

网友C:
或者说是程序执行的速度

网友D:
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寻址方式,以达到最佳速率与最短代码的折中

网友E:
主要是速度

网友F:
假设只有 MOV xxH,#0xxH, 那么你将128Byte的SRAM清零怎么写?
MOV 01H,#0;
MOV 02H,#0;
.
.
.
MOV 7FH,#0;

占多大空间呢?要是用 MOV @R0,#0; R0++不是很好~

网友G:
和单片机发展过程相关,以前内存很金贵,容量小,所以弄很多指令与其交道。而CISC单片机指令一般不是单周期的,所以要计较这些每条指令的长度,越短的指令执行的越快。所以,才弄这许多种寻址方式。

网友H:
嗯,内存根本就应该是线性的,只要是片内的存储器,都应该使用一种方式寻址。如果再上了RISC指令集,基本都是单周期操作,根本就不用区分了。

网友I:
这个是因为算法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多种多样的寻址方式与之相适应。

网友A:
处理器寻址的方式不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所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B:
处理器寻址的方式不同,多种寻址方式配合使用,实现最优

网友C:
这是为了在效率和方便性上找一个平衡

网友D:
缩短指令长度,扩大寻址空间,提高编程的灵活性

网友J:
间接寻址操作、直接寻址操作等等

网友J:
灵活性较好的是指针操作的方式——就是通过对地址的操作间接进行数据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