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采进的数据有30多个字的跳变

楼主(2019-02-19):
MCU用的是F2812,我用电池(1.52V)做源,采进的数据有30多个字的跳变,这是否正常?

网友A:
貌视可以吧

网友B:
建议你将输入短接,再接到1.52V源上

网友C:
测试输出的变化情况。

楼主:
对地(模拟地)短路了,而且还加了小点容(0.033u),还是有30左右的跳变

楼主:
是不是ads8558器件就是这样。

网友D:
ADS8558 是12bit的SAR结构的ADC。

网友E:
我理解的你的30左右的跳变应该是±15LSB的变化范围,实际的无噪声位只有8位。

网友F:
嗯,但是ADS8558的ENOB为12位,无噪声位12-2.7=9.3位。

网友D:
目前应该还是受到了其他的影响。

网友G:
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楼主:
一般的技术手册上都会有提示的   这个  应该不是很困难

网友F:
30多个字的跳变?看了楼上各位的解析的,还是有些不大明白的,哪位大侠给说的更明白的啊。。。

网友H:
这个需要稳定后再采集的呗。

网友I:
应该和源有关了,毕竟你是电池供电。

网友J:
这个当然是不正常的,需要等信号稳定后再采集的吧。

网友K:
ADS8558的ENOB为12位

网友B:
采了多少数据,30个数跳变的范围有多大

网友L:
意思电源不稳定?

网友M:
假设你以 3V 为基准,  有20多 mv 的纹波误差,  对于静态信号 的采样有点大了

网友N:
这是原信号不稳定导致的吧

网友O:
首先要保证ad的基准电压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