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简单说下DSP与单片机各自优势

楼主(2019-02-19):
谁能简单说下DSP与单片机各自优势

网友A:
DSP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它有专门的FFT算法需要的特殊指令,流水线指令处理。能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运算。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他。如果你作一个遥控器,选用他就没优势了。

网友B:
单片机长于控制场合应用,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本身针对了不同的需求,应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

网友C:
嗯,不过目前这两者特点互相融合的趋势倒是越来越明显。

网友D:
如果你还没进入开发领域,把单片机的硬件摸透了对学DSP帮助很大,如果你还没学单片机把起点架在DSP上也没问题,以我的心得单片机你迟早要遇到,不如先学好他

网友D:
对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DSP的开发成本大得多,不过你将来要是遇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如IIR,FIR,FFT)等,就用得上他了,它的速度和实时处理能力单片机是望尘莫及的。

网友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单片机的广泛应用实现了简单的智能控制功能。随着信息化的进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号处理理论与方法等的迅速发展,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对实时性和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某些领域,低档单片机已不再能满足要求。

网友E:
近年来,各种集成化的单片DSP的性能得到很大改善,软件和开发工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价格却大幅度下滑,从而使得DSP器件及技术更容易使用,价格也能够为广大用户接受;越来越多的单片机用户开始考虑选用DSP器件来提高产品性能,DSP器件取代高档单片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网友D:
单片机的特点
所谓单片机就是在一块芯片上集成了CPU、RAM、ROM(EPROM或EEPROM)、时钟、定时/计数器、多种功能的串行和并行I/O口。如Intel公司的8031系列等。除了以上基本功能外,有的还集成有A/D、D/A,如Intel公司的8098系列。概括起来说,单片机具有如下特点:
具有位处理能力,强调控制和事务处理功能。价格低廉。如低档单片机价格只有*币几元钱。开发环境完备,开发工具齐全,应用资料众多。后备人才充足。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单片机课程和单片机实验。

网友D:
随着DSP性能不断改善,用DSP器件来作实时处理已成为当今和未来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热点。TI公司最新推出的TMS320C2XX系列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基本可以取代16位单片机。

网友D:
其中TMS320C203单片价格不到*币100元,芯片内置544字的高速SRAM。

网友F:
是啊,外部可寻址64K字程序/数据及I/O,指令周期在25ns~50ns之间,实时性处理比16位单片机快2倍以上,可取代一般的单片机。

网友F:
MS320F206除了具有TMS320C203的功能外,内置32K字零等待快闪存储器,可满足单片设计的要求,能最大限度减少用户板的体积。

网友E:
DSP与MCU,只是厂家针对细分市场推出的不同产品,前者偏重信号处理,后者偏重控制。
当然会出现二者互相融合交叉局面。

网友G:
TMS320F240的指令、DSP核与TMS320C203、F206完全兼容,内置8K/16K字快闪存储器,增加了两路10位A/D,每路采样频率可达166kHz,提供9路独立的PWM输出,内置SCI和SPI接口,内置CAN总线接口。

网友G:
这些大大增强了TMS320X240的处理能力,在电机控制领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网友H:
是i啊,它是一个典型的TMS320F240的用户系统

网友H:
它实现如下功能:
3相PWM输出/3相电流测量/按键控制、液晶显示/RS232通信,A/D、D/A接口,62K字零等待SRAM,扩展的输入、输出及双向I/O口/JTAG接口。

网友I:
DSP应用在更高端一些的场合 实现一些复杂的算法。

网友D:
什么情况能互换?

网友F:
一般单片机多应用于一些简单的控制领域,这些应用一般不要求很高的精度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G:
而在一些高精度控制领域,特别是需要对各种传感器信号进行处理的场合,DSP的应用就更多一些

网友J: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网友:
将DSP和单片机构成双CPU处理器平台

网友K:
一般的工业控制用单片机即可。

网友L:
单片机具有如下特点:
具有位处理能力,强调控制和事务处理功能。

网友M:
单片机开发比较简单,硬件资源也比较缺乏,一般是做控制方面用的

网友N:
单片机是一个大类,通常指通用单片机,比如51系列

网友O:
把DSP当作单片机学

网友P:
SP芯片即指能够实现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芯片。

网友Q:
本质上都是控制类芯片

网友R:
DSP对于高速离散量的数据处理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O:
DSP的处理能力是其他处理器对数字信号的处理能力快得多

网友J:
SP根据名字就知道他是干嘛的了,一般用来作为专门处理数字信号。

网友N:
DSP主要是用来做信号处理的

网友:
利用DSP对大容量数据和复杂算法的处理能力,以及单片机接口的控制能力

网友M:
DSP处理器,在信号处理能力上很强,运算能力较强

网友K:
单片机:适用于简单的测控系统,功能相对简单,价格较低

网友L:
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R:
sp速度快,可以做一些算法

网友Q:
单片机更侧重于IO接口部分的控制功能

网友P:
单片机,即处理器,主要应用在电子消费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