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增强家用WiFi信号?

楼主(2019-02-19):
为什么家里wifi信号很弱?

尽管如今的无线网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wifi技术相对还不够成熟。自第一个“无线网”20世纪70年代出现 ,但直到近几十年,无线WIFI技术才变得足够强大,且价格便宜,从而走进千家万户。

无线wifi技术微妙,由于工作原理所限,它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所有wifi无线信号网络都使用无线射频传输,就像过去的收音机和无线电视一样。而无线wifi使用的信号频率在自然微波和广播电台的频率之间。

假如你的无线路由器正用无线电波进行广播,信号就可能会与其他类型的无线电信号冲突。从而使你的家庭无线网信号削弱或范围缩小,其他形式的无线电技术也有相同问题:影响信号强度的障碍物,来自其他无线电设备的干扰,较旧的低功率无线设备,接收设备技术等问题都可能使网络信号弱。

根据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制定无线电频率无线网络标准。目前大多数家用路由器工作在2.4GHz或5GHz频段。

1.wifi信号受到了干扰
wifi信号受到干扰是导致wifi信号不稳定的常见原因。因为wifi网络和收听广播一样,是通过某个频率的无线电波对信号进行传输的。如果广播电台的信号受到干扰,我们在收听广播时也会感觉声音忽然变得嘈杂,而信号干扰反映到wifi上就会令wifi信号变得时强时弱。
什么会干扰wifi信号呢?
我们在选择要连接的wifi网络时经常会看见一大串网络名称。因为技术的原因,目前wifi网络使用的都是2.4GHz或者5GHz频率的无线电波段,而其中5GHz频率的无线电波段的穿墙能力较弱,所以除了自己所处房间内路由器的5GHz信号外,我们所看见的wifi网络名称使用的基本都是2.4GHz的信号,这些相同频率的wifi信号之间难免在下载、上传等时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电磁干扰,如蓝牙、微波沪、电磁炉、手机、无绳电话等在使用时都可能会干扰到wifi信号。
如何减少wifi信号的干扰
要想减少以上干扰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让手机、电脑等连接wifi的设备尽量靠近无线路由器,因为离无线路由器越近,信号肯定就越强,同时抗干扰的能力也就越强。另外如果使用的是同时支持2.4GHz和5GHz频率的双频路由器,而且手机、电脑等设备和路由器在一个房间中,之间没有阻碍,就尽量选择连接5GHz频率的wifi网络,因为5GHz频率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要强于2.4GHz。
如果手机、电脑等设备和路由器不在同一房间,还可以考虑通过另一台无线路由器对wifi信号进行中继、放大。
2.无线路由器的质量问题
目前市场上的无线路由器品牌众多,良莠不齐。而如果无线路由器本身质量就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发射信号的功率忽大忽小、信号时强时弱的情况。
如果经常出现wifi信号不稳定的情况,有条件时也可以换一台其他的路由器试试信号是否会有改善。
3.接收wifi信号的设备问题
有时wifi信号不稳定也不一定就是无线路由器和信号的锅,如果用来接收wifi信号的手机、电脑等设备存在软件或者硬件上的问题,一样可能会产生信号时强时弱的现象。这时只要和另一台接收wifi信号的设备进行对比就能看出来了。
4.一些在后台运行的软件也会拖慢网速
在使用手机、电脑等时,除了我们正在使用的程序,还经常会有一些程序默默的在系统后台运行,如果这些后台运行的程序正在进行备份或者同步,偷偷的在下载、上传数据,使用者同样也会感觉网速下降。这种情况从信号强度上看不出来,但是因为会引起网速忽快忽慢,有时也会被误以为是wifi信号的问题。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根据手机、电脑等所使用的系统,查找相关资料,对系统进行优化,关闭那些无用的、在后台自动运行的程序,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程序在后台占用流量,也可以加快设备的运行速度。

wifi信号差或没信号怎么办?如何提高wifi信号强度?

最终,确定你的无线网络强度或范围较差的确切原因可能非常困难。建议你在购买wifi信号增强器或路由器之前按顺序尝试以下每个步骤。

提高wifi无线网络信号范围和强度的10个技巧:

1.在家里找到一个安放路由器的完美位置,实现最佳布局

尽量将路由器安装到靠近家里中间的位置以改善wifi信号,这是一条“经验法则”:平均无线路由器的室内信号范围大概不到50米,室外不到100米。虽然这个范围足以覆盖普通的住宅,但室内不同的障碍物如家具墙壁,还有电器信号干扰源都可能导致信号严重衰减。

放置路由器的位置会对最佳信号覆盖范围有很大影响。另外取决于路由器类型及信号强度。不管是出于美观还是其他理由,无论如何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安装在家里某个角落,就更可能有信号弱问题。

所以,请考虑将无线路由器放置在更中间的位置,以获得最佳信号覆盖率。

最好安放在较空旷的地方,通过用一些较长的网线,安装到没有任何墙壁和障碍物的地方。最佳位置是没有桌子有平坦表面的空间,最好远离地面安装在支架上,至少壁挂安装。

2.查找可能造成信号干扰的电子设备

无线信号可能由于其他电器设备信号的干扰而变弱。以下所有设备都可能干扰无线wifi信号:冰箱、电视、微波炉、电源线、遥控器、无线音频设备(音响、话筒)、显示器、监视器、无线摄像头、手机蓝牙、卫星电视接收锅等等。

一般来说,以后家里会安装更多的无线设备。也就是你家里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在发送干扰信号。如果任何设备的发射频率与无线路由器相同,就会发生信号干扰现象。

如有以下情况,你的无线信号就可能正在被其他设备干扰:

即使你在原地不动,你的无线设备显示低信号强度也时好时坏。

连接到WiFi时,访问互联网速度很慢。文件传输速率也会受到影响。

蓝牙设备匹配困难。

上网经常掉线。

如果你认为可能存在干扰问题,请逐个关闭可能造成干扰的其他设备。每关闭一个设备后,检查信号强度或信号范围是否有变化,如果在关闭某设备后看到明显变化,这就是罪魁祸首之一。

根据具体情况,最好的选择是路由器尽可能远离其他电器设备。并限制家中无线设备的数量。

3.更改合适的wifi信号通道

如果你住在公寓或户型密集的楼区,无线干扰可能就来自于你邻居的WiFi路由器。具体干扰源是很难确定的,但任何无线设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一些软件都可以检测出范围内有多少无线设备信号。在win7下,在命令行键入 netsh wlan show all就能看到所有附近使用的频道,一定范围内设备WiFi越多,越可能导致频道冲突。

如果你用过对讲机,你就会更容易理解,如果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不能听到别人讲话。同理,切换无线路由器的信号通道将使其能够在不同的频道运行,选一个不太拥挤的频道,从而消除干扰问题。如何改变信道因不同设备和品牌而异。可以查看该设备说明书或官方网站查询,或百度了解如何设置信道。

4.控制占带宽的应用和设备数量

一些网络应用程序可能会影响信号和强度。如大型网络游戏和流媒体高清视频,就是带宽吸血鬼。当这些设备占用大量带宽时,它们就会导致其他设备信号较差的网速更慢。如果你打算在线看高画质视频或下载文件,就不能多设备同时进行。

如果你的路由器有QoS功能,此功能可以自动管理划分带宽,自动设定某些应用的操作的优先级,使重要应用程序获得应有的带宽,防止带宽全被视频等程序占用。可以查看说明书以确定路由器是否有此功能。

5.防止wifi“蹭网”

有很多方法可以保护你的WiFi连接免受邻居蹭网,甚至黑客攻击。简单的技巧就是使用复杂的字母数字组合密码,强壮的密码能防止绝大多数的暴力**。

如果他们看不到你的WiFi网络名字,就很难连接到它。可以通过路由器的后台设置中取消“SSID广播”选项,来隐藏其SSID(WiFi网络的名称)。当SSID被隐藏时,如果设置新设备wifi时如智能手机上的wifi连接,wifi名字将不会显示,你必须自己手动输入。

在密码保护方面,新路由器的默认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应立即更改,并用本子记录下来。另外,你应该启用WPA2密码保护。这种方式是加密的,比旧的WPA或WEP安全协议更为安全。

6.定期重启路由器

无线路由器

如果发现wifi信号强度经常变弱,重启路由器可能会有所帮助。与其他小程序一样,固件程序运行也会出现大量程序错误,甚至导致路由器停止工作。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重启来修复大多数路由器程序错误。如果发现重启路由器确实可以改善信号问题,就设置路由器自动定期重启。

7.更新官方路由器固件

也许解决问题只是需要更新一下固件。路由器厂商总在调整软件以提高设备性能和速度。升级固件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设备厂商和型号。当前大多数的路由器都有内置于管理界面更新功能,只需按下固件升级按钮即可。但某些较老的型号,仍然需要你从官方网站下载固件。

即使你的无线网络没毛病,你也应该定期更新固件,以获得性能的提升,更强的功能和更为安全。

8.通过第三方固件提升路由器性能

如果你是一个无线设备发烧友,提升路由器性能的一个绝好方法就是**路由器刷入DD-WRT固件。甚至可以获得企业级产品才有的功能。它不仅可以为你提供大量安全强力的功能,还可以增强信号传输能力。这对路由器来说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大多数路由器可以安全达到70mW。

9.DIY自制wifi信号扩展器

如果路由器只能安装在家里边缘,可以自己DIY制作一个wifi信号定向增强器,将信号集中到一个方向,如用铝箔或啤酒等铝制易拉罐,当然这个方法效果可能不令人满意,但这却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更远的wifi信号的方法。

DIY自wifi信号扩展器

具体步骤为:

喝一罐易拉罐,涮洗罐内。然后,使用剪刀和美工刀,将罐底切掉。重复步骤切罐顶,但不要全切断,在罐口部留出大约3公分,使罐头口部位与罐体仍然连接。然后,从罐底部,罐口的另一侧中间剪开。展开程翼状,拉出一个曲线,并将罐子倒置竖起来。将其中一个路由器的天线穿过罐口,并使用胶带固定到位,然后另一个天线重复这个步骤。这时信号强度应该会有很大改善(至少在某方向上)。

wifi信号增强

10.更换路由器定向天线

虽然外置天线可以发送更强的信号,但现今大多数路由器都是全向天线,向所有方向发送信号,如果路由器支持更换外置天线(没有焊死),可以更换一种“高增益”天线或定向天线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家里无线wifi信号的薄弱区域。将外部天线指向弱点区域方向,就能相应地增强该方向区域的信号。

更换天线

11.买wifi信号增强器

当以上这些办法都无效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个信号增强器了。还可以选择购买wifi信号增强器产品,wifi信号增强器有不同的形状大小,虽与路由器相似,但工作方式不同,通常设计原理都是通过一个wifi设备中继信号来增加信号强度,所以也叫“WiFi中继器”,其本质上只是另一个具有IP地址的终端,就像路由器电脑一样,这种设备可用于扩展弱信号的范围和强度。

安装有以上DD-WRT固件的路由器也可以将路由器直接设置为信号增强器,或直接用网线连接,创建另一个WIFI接入点。

12.增加无线接入点AP

AP设备

企业有时会部署几十个AP以覆盖整层办公楼。小户型家庭没有安装AP必要,但是大户型不同。无线AP可以帮助覆盖那些信号难以到达的角落比如阳台。

通常可以使用第二个路由器替代AP,因为很多家用路由器可以直接设置为“接入点模式”。

13.调整路由器天线方向

天线垂直

如果你使用的是多天线路由器,那么调整它们的方向会有助于改善wifi信号。

大多数人都认为将wifi天线竖直向上是正确的。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如果你使用的是2.4 GHz2根天线的路由器,请将天线互相垂直,因为内置天线与路由器天线平行时效果最佳。例如,一个天线垂直向上,另一个水平指向,成L形。对于5 GHz路由器,将它们平放或以45度角指向,这样可以获得最佳效果。

L形

14.调整wifi双频频率

我们之前提到过,路由器可能会使用几种不同的wifi频率,最常见的是2.4 GHz和5 GHz频段。使用的频率也会对wifi信号强度和范围产生影响。wifi信号只是一种无线电信号。较高的频传播得更快,但距离更短,而较低的频率传播得更远但较慢。

如果你家房子面积比较大,并且你正在使用5GHz频段,那么重新设定你的路由器频率肯定会解决你的信号覆盖范围问题。同理,如果你使用的是2.4 GHz路由器,感觉网速度慢可能是由于2.4 GHz可用的带宽较低。你可以升级到5GHz,这对于经常媒体流和大量带宽应用来说要合适得多。

15.买最新路由器,体验最新的Wi-Fi技术

最后,想要立竿见影的提高无线网络的信号强度和范围的方法,就是更换更好最新的硬件。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很廉价或很老旧,则上述这些方法很可能作用有限。

老路由器通常使用效率比较低的技术802.11g标准,或是生产工艺问题,例如过热,导致信号不佳。同时,更便宜的无线路由器除了技术问题,且通常功率输出也较小,难以以有更好的信号范围。

楼主:
9种增强家里wifi信号的方法

1、不要把路由器藏起来

大部分人会因为路由器难看或者挡路而把它们藏起来,但把路由器放在壁橱或者柜子里会降慢WiFi的速度:墙壁和门会削弱并吸收信号。在家里找一个中心位置,将路由器放在桌上或者书架上。因为有些路由器的设置是向下发射wifi信号,因此将它放在里地面高一点的地方能将WiFi信号分配到你家里各处。

2、远离家电和金属物品

微波炉、无线电话、日光灯甚至是你邻居的路由器都可能会干扰你的WiFi信号。为了减少这种干扰,把你的路由器放在离家电远一点的地方并将它设置为一个不同的无线频道和频率。利用在线工具——Windows使用AcrylicWi-Fi,Mac使用AirGrabWi-FiRadar能帮助你用最小的干扰找到正确的无线频道。如果你想要更容易的方法,大部分路由器能自动选择你所处位置的最佳频道。

你应该避免将路由器放在金属物品附近,它会吸收信号强度。

3、重启

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大部分技术支持问题只需重启即可。

4、更新固件版本

我们知道,更新固件是一件很烦很耗费时间的事情。但如果你有一个版本较老的路由器,这些更新能确保你的路由器软件一直处于最佳也最高效的运行状态。记住:最好每隔7-8年就买一个新的路由器。

5、调整路由器天线

大部分路由器顶部都有两个可调节天线。当wifi信号与设备内部天线平行时,wifi信号最好,笔记本里的内置天线是水平的,台式机的内置天线是垂直的。手机里的内部天线方向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你拿手机的方式。保持天线彼此垂直能确保你的手机和笔记本都能收到信号。

6、利用啤酒罐

啤酒和汽水罐里的铝能反射并延伸路由器的信号。

下面是方法。第一步,喝完啤酒后洗干净罐子。接着剪掉易拉罐底部,切开顶部但不完全移除顶部,如图所示。接着将处理好的罐子放在路由器上即可。如果你不想使用啤酒罐,那么你也可以使用锡箔纸。

7、用密码保护你的网络

由于家用WiFi的速度取决于一次性使用WiFi的人数,因此有一个密保性很强的密码很重要。

8、错开上网高峰期

如果在你家里有太多人一次性占用太多带宽,比如打游戏、看视频等等,那么你家里的整体网速就会减慢。试着避开上网高峰期能确保你家里每个人都能用上快速而又流畅的网络。

9、买一个中继器

大部分路由器的信号覆盖范围是45.7米。如果你家里太大,设备和电脑距离路由器太远,那么你可能很难连上家里的网络。最简单的修复方法是买一个WiFi中继器,它能插进墙里任意一个插座,增强信号范围和强度,当然相应地网速会减慢,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想用更便宜的方法,你可以试试把旧的路由器变成WiFi中继器。

网友A:
除了增强wifi 信号外,能否每层设置wifi点啊

网友B:
能否每层设置wifi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