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IO的问题

楼主(2019-02-19):
我用的是STM32F407ZET6,PA9和PA10是串口1的输入和输出口,将这两个端口映射到串口1上之后,是不是去手动设置这两个电平就不会起作用,如何在不同串口的时候将这两个端口解放出来做基本IO使用,使用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这两个函数映射了管脚

网友A:
映射为串口,就不能做普通IO了,还是没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是去手动设置这两个电平就不会起作用。
你重新设置把两个端口设置会IO模式。

网友C:
映射成串口IO   手动切是不管用的  除非你切的时候再将其映射成普通IO

网友D:
你在串口模式肯定没用的。需要切回去。

网友E:
切回IO模式

网友F:
映射了就无法设置了

网友G:
还没试过呢,你可以试试,应该没用了。

网友G:
串口一旦连接上就肯定是串口了,怎么还会拿来做其他用处呢。

网友H:
那就重新设置一下就ok

网友I:
用完之后再次初始化进行设置就行啊

网友J:
实时性要求高的话 比较不好做

网友K:
因该是可以在途中更改

网友L(2020-11-21):
学无止境,我这边可以免费提供STM32F407ZET6 样板测试哦
icbest#foxmail.com

网友M:
可以在状态中 重新对IO 进行配置吗?

网友N:
可以重新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