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设置接收了多少个字符触发接收中断

楼主(2019-02-19):
STM32的串口中断可否这样,就是设置接收了多少个字符触发接收中断。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看串口中断怎么讲的。

网友A:
好像是接收一个字节中断,如果你想多个,你可以在中断里进行计数处理就行了。

网友B:
使用cube库是可以实现的    设置接收任意个字符后触发中断  如下函数   参数  USART3_REC_SIZE 为接收多少个字符然后触发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Uart3Handle, (uint8_t *)aRxBuffer3, USART3_REC_SIZE);

楼主:
比如设置8个字节触发中断,就接收了8个字节才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cube的库

网友C:
那你可以串口+dma,dma的中断貌似有

网友D:
或者换个思路,中断八次之后,再处理

网友E:
搞个变量统计次数。

网友F:
硬件没有这种功能;
通过中断程序处理下;

网友G:
通过串口中断进行接收的字节数的计算可以实现

网友E:
通过设置DMA的接收字节数,达到你设置的数字后触发DMA中断可以实现

网友H:
那好像不行吧

网友I:
还能这样?涨知识了

网友J:
真的涨知识了原来都不知道还能这么做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使用cube库是可以实现的    设置接收任意个字符后触发中断  如下函数   参数  USART3_REC_SIZE 为接收多少 ...

这个函数挺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