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可以用jlink调试下载吗?

楼主:
问下各位GD32官方的FAE及各位大伽,我使用jlink调试GD32E103,出现如下错误,附上错误及我的jlink配置,这样配置有问题吗? 如能指点,这里说声谢谢!!

楼主(点评):
有GD32官方的FAE吗?可以看下有什么问题么,先说声谢谢

网友A(2019-02-19):
SWD接口 可以识别器件了  说明MCU的通信线和3.3V电源都有了,接下去 就是你的工程问题了。 等我明天  我用了GD32E103C8T6  看看仿真结果。看下打印信息  第一句  开了WDT  看门狗了。要是烧录不进,就不是这个问题, 要是一运行过一会就复位,就是看门狗开着,导致仿真器当掉。
PS: 我的GD32E103C8T6 跑起来了  SWD仿真OK。 一开始JLINK没有GD公司的库  要进去选Contex m23核心 器件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接口 可以识别器件了  说明MCU的通信线和3.3V电源都有了,接下去 就是你的工程问题了。 等我明天  我用 ...

你好,这个工程及demo都是官方固件库里面的哦,怎么配,搞了很久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接口 可以识别器件了  说明MCU的通信线和3.3V电源都有了,接下去 就是你的工程问题了。 等我明天  我用 ...

你好,这个工程及demo都是官方固件库里面的哦,怎么配,搞了很久都不行,很郁闷,我用GD32E103V8T6

楼主:
解决了,这芯片的选项字节内容被擦坏,导致看门狗在不断的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芯片的选项字节内容被擦坏,导致看门狗在不断的复位

选项字节 在哪? 哈哈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  STM8是有选项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芯片的选项字节内容被擦坏,导致看门狗在不断的复位

这样的问题不容易被发现的哈

网友C:
这个要设置下MCU的

网友D:
该MCU的不是采用G-Link的么?

网友E(2019-06-1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芯片的选项字节内容被擦坏,导致看门狗在不断的复位

楼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断重启,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F(2021-03-1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芯片的选项字节内容被擦坏,导致看门狗在不断的复位

请问GD32的选项字节内容被檫坏了,导致不断复位,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G:
用gdlin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