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对集成芯片进行漏电流测试?

楼主(2019-02-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清楚芯片引脚功能和概图的情况下,你就能直接拿上电了VCC的芯片来“判断管脚漏电”?说到底还是要先搞清楚芯片再说记录采集的事情

网友B:
电流都不采集,测啥漏电呢。。。
漏电有大有小,很多漏电都是nA级别或者更小,一般而言,测量范围覆盖pA-mA的表示必须的。

网友C:
芯片内部的漏电流吗? 如果不表现到外面来, 怎么测量得到呢

网友D:
单独测芯片本身的话,没办法吧,只有在电路中才能测出芯片的功耗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芯片引脚功能和概图的情况下,你就能直接拿上电了VCC的芯片来“判断管脚漏电”?说到底还是要先搞清 ...

人家公司技能大赛题目里这么写我有什办法?我看了adc0804和dac的数据手册里有leakout current一栏根据条件进行测试,一些与非门datasheet里没有写不知道是测哪块电流。范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都不采集,测啥漏电呢。。。
漏电有大有小,很多漏电都是nA级别或者更小,一般而言,测量范围覆盖pA-mA ...

我知道测电流,有些数据手册里没写漏电流参数指标。只有输入电流电压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