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哪里可以看代码的运行时间?

楼主(2019-02-19):
STVD哪里可以看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没听别人说过有这种功能;

网友B:
可以自己写段代码,初步测试下呀

楼主:
谢谢,KEIL有这个功能,不知道STVD

网友C:
没偶这个功能吧

网友D:
keil在哪里有? iar有没有

网友E:
看这个运行时间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F:
看这个运行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G:
好像有,调试窗口下,可以看到执行的周期数,你要自己按设置频率换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