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TI的DSP芯片

楼主(2019-02-19):
要求实现3路12位AD转换,带CAN总线及SPI总线,有USART,I2C中之一即可,可以进行外存储器扩展,要求实现150度高温,最低温度125°,请问用什么样的性价比高的DSP芯片

网友A:
MS320F2812?

网友B:
不知合适不?

楼主:
不知道啊。。

网友C:
2407、2812、28335都满足你的要求,使用也很广泛

网友D:
性价比高的推荐28335。

网友E:
不过目前没有一款DSP能够达到,一般是-40~85

网友F:
2812吧 用的还挺多的 资料也多

网友G:
2812 和 28335都是非常稳定 而且大面积选用的TI DSP案子。

网友H:
也倒是,技术支持也都非常的成熟。

网友I:
28系列,其他还有很多

网友J:
c2000应该都没啥问题  你的这个温度范围有些高

楼主:
唯一的选择是28335吧

网友H:
如果是做外部AD,还是使用c6000的产品的。

网友H:
或者TI的M3内核的也可以的。

网友F:
TI有M3的内核吗?

网友F:
LM3S811,LM3S9B96 这个都是的。还有样板呢。

网友K:
TI公司常用的DSP芯片可以归纳为三大系列

网友:
C2000系列DSP

网友L:
Ti的C28x系列的DSP

网友M:
TMS320C2000系列

网友N:
DSP__C5000_C2000_C6000

网友O:
TMS320C6678呢

网友P:
有不同型号的DSP

网友Q:
TMS320F2812

网友R:
5000和6000系列的DSP。

网友O:
DSP芯片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K:
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的。

网友N:
TI提供的C6000系列DSP芯片

网友:
可以使用TMS320F28335吧

网友M:
集成了flash存储器、高速A/D转换器以及可靠的CAN模块

网友L:
DSP(28069)(28377)

网友R:
确定的是TMS320DM642,

网友S:
TI的2000系列的DSP差不多

网友Q:
TMS320F2812就是做控制的。

网友P:
DM6437、DM6446、DM646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