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外部8M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9-02-19):
板子焊好了但是连接Jtag显示“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connected devices.  ”但是这个JTAG是好的,线路我和同事都查过了,用示波器测了外部8M晶振无波形,用新板重新焊接了MCU和晶振这一部分电路,测试后还是无波形

网友A:
能不能下载程序跟晶振起不起振没有关系,检查下电路

网友B:
jtag接口是否虚焊或者jtag引脚之间是否短接

网友C:
先检查仔细检查自焊的焊脚连接和有无搭焊[两脚连上了],检查JTAG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

网友D:
需要参考手册推荐的的JTAG

网友E:
晶振不起振,改下电容看看;

网友F:
可以直接加外接电源到板子的电源输入端,测试晶振起振否。

网友G:
怎么配置的 是否仿真器问题

网友H: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I:
JTAG能不能连上跟HSI有关,跟HSE无关。你这个居然JTAG和HSE同时不好使,是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J:
如果担心净真不给力,以后用有源晶振设计。

网友K:
HSE需要代码配置PLL才能启震,你现在的步骤都还没有连接上调试器,你应该检查MCU的电源(全部的VCC和GND),以及VBAT等电源相关引脚、SWD或JTAG相关引脚的物理连接。

网友L:
好像是仿真器的事情吧

网友M:
是不是下载口虚焊了

网友N:
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