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运放做了个比较器,然后就尴尬了!!

楼主(2019-02-19):
如图,我想用运放做个比较器,监测24V电压是否工作,工作的话就输出3.3V或者0V单片机就能采样到,但是实际电路上来,运放貌似没有工作,一直输出是1.9V,各路大神给支支招呢。如果有好的电压比较电路,可以指点小弟一下。
运放信号:lm321

LM321手册: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希望各路大神前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在此谢过。

网友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

网友B:
3.3V电源电压,输入12V、24V,你的运放没有烧毁算是走运,估计已经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电源电压,输入12V、24V,你的运放没有烧毁算是走运,估计已经损坏了。

是共模电压不对头的意思吗,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V电源电压,输入12V、24V,你的运放没有烧毁算是走运,估计已经损坏了。

check the input voltage of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in his pdf. the amplifier is al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

昨晚我也仔细研究了两个比较器的datasheet,我估计也是共模电压范围的问题,但是我不死心啊,模电功底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电源电压,输入12V、24V,你的运放没有烧毁算是走运,估计已经损坏了。

那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板子看看怎么飞线,暂时用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the input voltage of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in his pdf. the amplifier is alright.

好的,我看下,把输入电压分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板子看看怎么飞线,暂时用一下先。

楼主:
多谢哥的指导,明天去搭一个试一下,模电功底不堪入目,要沉下心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eck the input voltage of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in his pdf. the amplifier is alright.

同相输入端3.3V或者5V,反相输入端24V,已经超出允许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共模电压不对头的意思吗,大神

差模和共模,输入端施加24V时,都超出了允许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相输入端3.3V或者5V,反相输入端24V,已经超出允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和共模,输入端施加24V时,都超出了允许范围。

了解了,是我业余了,没仔细看参数,就自以为是把电路做了,我搭个分压电路出来,按照参数。

网友B:
不同厂家生产的同型号芯片,标注的最大允许值不同,常见。

refer to post master‘s 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哥的指导,明天去搭一个试一下,模电功底不堪入目,要沉下心好好学习一下。 ...

单电源3.3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0~3.3-1.5=1.8V。
所以将24V/12V用电阻分压到1.8V以内,就可以了
另外,最好用滞回比较器电路,否则在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极为接近时容易产生振铃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3.3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0~3.3-1.5=1.8V。
所以将24V/12V用电阻分压到1.8V以内,就可以 ...

多谢指点,论坛里热心人很多,明天去搭个分压电路,按照手册参数试一下。

网友D:
如果工作电压不是 24V,而是与单片机电压相同的 3.3V,
则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的输入端口。

所以要解决的问题是电平匹配的问题,
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构成电压转换器,
而不需要用运放 / 比较器。

原理图:

波形图:

在待测电压不工作时,无论是开路还是短路,这个电路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E:
除了M大指出的电压问题外,用于比较器需要较大的增益,楼主既然有较完整的说明书,为什么不看看开环增益?

网友F:
不用运放或者比较器,将被检测电压电阻分压后直接接到IO即可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M大指出的电压问题外,用于比较器需要较大的增益,楼主既然有较完整的说明书,为什么不看看开环增益? ...

惭愧惭愧,想的太简单,以为就一个比较器,很尴尬所以,批评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运放或者比较器,将被检测电压电阻分压后直接接到IO即可检测

这样会不会不好,漏电流会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工作电压不是 24V,而是与单片机电压相同的 3.3V,
则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的输入端口。

了解了,我今天搭一个试一下,多谢哥的指点,让我茅塞顿开,还是要多看各种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我今天搭一个试一下,多谢哥的指点,让我茅塞顿开,还是要多看各种电路。 ...

无论三极管电平转换器还是电阻分压,
功能上都能解决问题,但都存在潜在的电路安全问题。

考虑元器件失效的情况:
1. 三极管发射极开路;
2. 接地的分压电阻开路。
这两种情况下,24V直接通向单片机供电及其相关电路,
整个电路则可能因此过压烧毁。

因此应该考虑使用光耦或霍尔电流传感器等类似方案进行高压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三极管电平转换器还是电阻分压,
功能上都能解决问题,但都存在潜在的电路安全问题。

嗯,我决定用光耦来搞,多谢老哥提醒,受教了,光耦确实是nice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无论三极管电平转换器还是电阻分压,
功能上都能解决问题,但都存在潜在的电路安全问题。

如果三极管或者电阻失效了,设备发生故障,MCU烧不烧,差别大吗?让设备带病工作?

用电阻分压,就算接地电阻开路,还是有串联的电阻,电流不会很大,MCU IO一般都有钳位电路,不会损坏。
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的事情,还搞光耦霍尔,要不要搞个AES加密和光纤传输,防止外星人窃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三极管或者电阻失效了,设备发生故障,MCU烧不烧,差别大吗?让设备带病工作?

用电阻分压,就算接 ...

老哥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对我都很有帮助,多谢哥醍醐灌顶,你和Jack315老哥都是热心肠,在此谢过啦。

网友G:
比较器输入电压,一般来说不能大于比较器电源电压的,你这样用,太粗糙了,建议你用EWB5.0先简单仿真一下

网友H:
楼主 最后怎么改了,解决了吗?

网友I:
感觉要火

网友J:
运放的输出电压

网友J:
所以你这个线路,只要正常工作,都不可能输出3.3V

网友K:
三个电阻一个稳压管就能搞定的东西,非得加个运放整得这么复杂,是我的水平太低了了还是太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最后怎么改了,解决了吗?

1.线路板上面,我暂时用电阻分压做了,因为着急用,修改最少不要飞线。
2.后续我考虑用光耦

可以选用比较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个电阻一个稳压管就能搞定的东西,非得加个运放整得这么复杂,是我的水平太低了了还是太低了了 ...

是我低,小弟不才,水平不行,让各位兄弟姐妹见笑了,都来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你这个线路,只要正常工作,都不可能输出3.3V

大哥,了解了,难怪一直输出是1.9V,受教受教,还是要深入学习,这次吃了百家饭,让我长个子了。

网友L:
降压吧,降在3.3V

网友M(2019-05-10):
看了下各位大神的回复,个人也发表下意见:
1.输入电压范围已经超出了,IC可能已经损坏了,如还这样用,需分压到允许范围内,且最好留余量
2.直接当比较器用,会出现V+和V-相差不多时的震荡现象,比较合理的利用应该是迟滞比较器,参考10楼。
3.对于普通的低速应用,几乎所有的运放都可以当比较器用,开环放大倍数可以不用关注,如是高速信号,开环放大倍数约到越好,最好直接用比较器
4.如19楼所说,对于你提到的应用,其实输入电平转换,用19楼三极管非门电路最合理,最省钱,这里可以将B极看成输入为0.6V的比较器(
   4.1分压后大于0.6V,(稍微考虑下Ib即可)到B极则三极管导通,输出为0(实际为0.2左右,需看手册VCE,但对于单片机肯定为Low),   4.2分压后小于0.6V,则三极管关闭,输出为高)

网友N:
图中红色方框的恒流源的压降是多少呢?即A点的电压为什么是3.3V呢?谢谢!

网友J(2023-03-27):
引用 网友N:
图中红色方框的恒流源的压降是多少呢?即A点的电压为什么是3.3V呢?谢谢!
...

A点到V+是100uA,电流已经很大了,且A点到地无负载回路,故不考虑压降。如果是100nA,就要考虑压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同相输入端3.3V或者5V,反相输入端24V,已经超出允许范围。

大佬: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Supply Voltage  是这个超过,共模电压没超过吧。
Input voltage range :32

网友O(2023-05-10):
搞一个电阻分压加到三极管基极,高个3.3V的上拉电阻,低于多少,输出高,高于多少输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