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ULN2803A控制继电器/电磁阀电路分析

楼主(2019-02-19):
如图所示,计划用该电路通过跳线选择外部12V/24V电源,分别控制12V继电器和24V电磁阀,控制端由STM32的IO低电平触发,电磁阀功耗最大3.5W@24V,继电器电流最大600mA@12V,拟用2路ULN2803A控制一路继电器。请朋友们看看该电路是否可行?多谢多谢!

网友A:
可以的啊!!!! 不错的

网友B:
除了注意上拉限流电阻的大小外,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