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9-02-20):
价格:小于¥10000 元
发布时间:2019-02-20 04:23:02
截止时间:2019-03-22 04:23:02
项目周期:10-20天
现居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项目描述:
一般在网上常见的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中会发现因为单片机的复位导致继电器也跟着变化的问题出现。因此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设计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要求如下:1.用单片机控制的继电器驱动电路。2.不会因为单片机的信号不稳定而影响继电器的开关。3.电路设计采用基础元器件,不能直接采用芯片。4.提供技术解释。
去竞标

这还用开发?继电器2路输出,一路用于自锁就可以了,不过通了就得靠串联另一路继电器来关闭了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常见,不过你的要求比较...
   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定逻辑电路,当然可以用分立元件搭比较简单的电路实现。但这种电路,还是用逻辑电路IC实现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常见,不过你的要求比较...
   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定逻辑电路,当然可以用分立元件搭比较简 ...

专业工业软件  单片机产品开发 PLC软件开发
我们有成熟的继电器抗干扰方案
联系QQ 1711602198

网友C:
你可以自己试试做,有问题可以讨论。实验板子和编程器淘宝有卖的。加起来不到三十块钱。一两天可以搞定。
微信:franktu388

网友D:
这说明看着不很明白,可否沟通一下?QQ1521498157

网友E:
仿照PLC的方案,很好地解决电路干扰问题。

网友F:
台湾飞凌单片机总代理,MCU脚位多,价格低,有自己的烧录厂,出货快。18720627726微信同号
FM8PE513CM SOT23-6 SOP8
FM8PE513M  SOT23-6 SOP8 DIP8
FM8PE531M  SOP14   SOP16
FM8PE531M  DIP8 SOP带断电**
FM8PB513B  SOP8 外接晶振
FM8PB53B   SOP14
FM8PB56B   SOP18 DIP18
FM8PC71AM  SOP14 SOP16 带AD
FM8PC712AH SOP8 带AD
FM8PC713AM SOT23-6 SOP8 带AD
FM8PA76DE  SOP16  以上飞凌型号,有现货库存,用到MCU帮忙留意

网友G:
你发图给我看看,应该小改就行了.QQ:172456239

网友H:
我有类似的经验!单片机被干扰很正常!输出工作不能随单片机重启、死机而不正常变化;
我们现在做的:只要电源在正常范围内,但实际输出状态不会被单片机,不正常变化而影响!

网友I:
老乡,我们公司可以做,方便加一下微信嘛13266222862(微信同号)

网友J:
这不用开发吧,给驱动三极管加延迟电路,延迟时间大于复位时间就OK了,不过最根本的还是做好抗干扰措施。

网友K:
我有用过多次的单片机控制方案,成本低,不怕干扰,现在用来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电机,在干扰特别多的场景下,依然可以正常运行。

符合楼主说的情况

微信:w12345654321 加好友暗号:继电器控制

网友L:
这个很容易吧